[問題求助] 請問:統電視聲寶34''轟天雷!

楼主(2010-01-07):
原因:打開電源時..會一直跳然後越跳越快,喇叭也會跟著蹦蹦的叫,過一段時間會有白色畫面(也是跟著跳) 大概過一分鐘左右,劃面又會變正常,叭也灰復正常!請問:是那裡出問題! 請各為大大幫幫忙!

楼主:
現再更慘按下電源只有聽到繼電器卡一聲..沒影像也沒電源!Qrz......

网友:
建議先從電源部份著手

网友:
小弟的普騰29吋也碰過這個症狀,電路板全部補焊就好了

网友:
轟天雷是嗎?電源D711.D712.D713更換後應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再更慘按下電源只有聽到繼電器卡一聲..沒影像也沒電源!Qrz......

B+是否有輸出??

楼主:
感謝!終於有人回復了!..請問B+要查那裡,我有買全TV電路圖集28上,下,\以前當學徒買的,可惜只學了3個月就沒學了. ,我先試gs1rt大大的方法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終於有人回復了!..請問B+要查那裡,我有買全TV電路圖集28上,下,以前當學徒買的,可惜只學了3個月就沒學了. ,我先試gs1rt大大的方法試試看! ...

挖~~~第28集耶~~~~當初我也要買~~~後來放棄了......
我為~~~我很少用到~~~~幾乎用不到~~~
而且~~~想看的話~~同行那邊也有很多本可以借來看

這版也進來很多電器維修的師父~~~你可以請教他們~~有心想學~~就有人會教你檢查的方向
至於~~~檢修的方向~~~我就沒這能力幫你了(因為電視都不是我自己修的~~~哈哈....)

楼主:
有換過Q702 2SC3040 現再可以開機嘞!電跳電的情況依舊沒改善,而且Q702 還會燒掉!
1顆100塊好貴,我以經換第二顆了....無言了.....都是1,3腳短路..... .
gs1rt大大的方法,小弟我用電表測過了D711,D712,D713沒壞...
跑了好幾趟材料行,好想放棄了!
我連IC702 TDA4601都換了!.....Qrz

网友:
看來還有其他的零件有問題 !!!

你可以查一下 Q720 的 1 . 3 腳所接的元件 !!!

可能有過 電壓 or 電流的情形 !!!

如電阻或其他的元件是否異常 !!!

請先排除 !!!

楼主:
感謝各為的寶貴意見,我家電是因為我零件換錯,暴了一聲,電阻整個燒膠,我以用盡最大的努力
光材料店跑了6趟....(真是的叫人維修都還便宜嘞!)....Qrz..,這台電是看了十幾年了,也請人維修好幾次了,我決定讓他壽終正寢了!
準備買新的了!....感謝大家的用心!

网友:
D711,D712,D713測量沒壞.也是要換起來.電錶測量沒壞不代表是好滴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為的寶貴意見,我家電是因為我零件換錯,暴了一聲,電阻整個燒膠,我以用盡最大的努力
光材料店跑了6趟....(真是的叫人維修都還便宜嘞!)....Qrz..,這台電是看了十幾年了,也請人維修好幾次了,我決定讓他壽終正寢了! ...

修了好幾次.....
34吋轟天雷耶....在回收場看到說不定會被我收走哈哈哈~~~~~~
修好拿來賣還很有價錢耶...

网友A:
壽終正寢
那乾脆送給SHUNXING大修
修好又可以看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壽終正寢
那乾脆送給SHUNXING大修
修好又可以看實例

電視我會直接交給師父修~~~所以看不到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