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瞄器|事務機] Lexmark X83複合機維修

楼主(2010-01-07):
同事的機子,用2台報廢機拼裝出來的(當然是小弟的傑作),因為不進紙又回鍋

原因是進紙推動輪(剛好在噴頭下方)齒輪裂開,拉不動進紙膠輪,用木工釘槍銅釘跟AB膠補強後裝回就正常了

拆裝過程請各位先進看維修手冊,小弟就沒拍照了

裂開的齒輪

裂開的齒輪

修補好的齒輪

修補好的齒輪

組裝好的列印組

組裝好的列印組

測試中

測試中

4403-Lexmark X83.pdf

708.74 KB, 下載次數: 73

維修手冊

网友:
大大還真行 !! 這樣都可以修好 !!!

以前遇到這個 , 不是直接放棄

要不就是等待時機 !! (殺肉)

网友:
齒輪裂開~~還算好修了~~~~~斷齒輪....不是找到同樣的~~~
就是準備報廢了~~~~~
恭喜你完修~~~~

网友:
經驗的累積!
謝謝分享.
恭喜您.

楼主:
這台其實是設計不良又偷料,應該要在鐵軸心上刻花紋再套塑膠齒輪,結果是塑膠齒輪硬塞在鐵軸心上,再加上齒輪材料不良,長期外擴應力作用下造成裂開,這個不是個案,這台是第3台這個症狀了,前2台這個齒輪是裂成3塊,這台趁齒輪還完整趕快補強,撐多久算多久

紅圈圈起來的地方都已經裂了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維修的另一思路,

网友A:
這個方法好,先學起來。
用釘槍固定,我以前沒想過這方法(因為我沒釘槍),
我是直接用快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方法好,先學起來。
用釘槍固定,我以前沒想過這方法(因為我沒釘槍),
我是直接用快乾..................

快乾太脆,一塞就又裂掉了,其實最好還是換齒輪

网友B:
這樣可以撐多久呢?如果是齒輪崩掉了就難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可以撐多久呢?如果是齒輪崩掉了就難救了

應該撐不久,反正不用錢的也沒差

网友(2010-02-12):
我是把內孔磨大.套入,上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