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零件代號E是甚麼?

楼主(2010-01-07):
小弟在一台HP的噴墨傳真事務機的PCB上,發現代號為E的零件,卻找不到資料,不知有哪位大大知道?

网友:
拍照片PO上來看看吧   不然這麼問也不曉得要怎麼說

楼主:
有多顆,其中一顆較特殊,如照片所示,其餘的都長得跟SMD電阻電容一樣。

网友:
照片有點模糊,是否能清楚一些 ( 相機拿遠、勿近拍 ) ^^
外觀看似 光耦合

楼主:
重拍後的照片。

网友:
零件上,請問有編號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四支腳,穩壓IC也不像,說是光偶合IC也不像.....只能從周邊零件去推斷了

网友:
大大應該是SMD的橋式整流,因為旁邊有保險絲,你可以上電後用電錶先量AC電壓有沒有進,在量DC有沒有輸出

楼主:
該板吃的是32V/2.5A的直流電,應該不是橋式整流器。
且因為有短路(會出火花),所以無法接上電測。

网友:
確實長的有點像 SMD 的橋式! 請問下方藍色的接頭是什麼? 謝謝!

楼主:
該接頭是接32V/2.5A的變壓器。
另外補一張加上放大鏡的照片。
且該零件真的沒看到編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上我畫圈的上面寫什麼 ??

如果我沒猜錯 !! 好像是 L XXX

還有可以用 [歐姆檔] 量一下四個接腳的組合為何 ???

應該可以判斷的出來吧 !!

楼主(2010-02-06):
該零件代號為E65。
阻值的部分可能要解焊下來測比較準,因為會受到電容的影響,初步測試數據如下:
以最新照片的方位改為下圖來表示:
a|-|b
c|-|d
ab兩端短路;cd兩端短路。
a或b 與 c或d會從1K多歐姆慢慢升到呈現開路。
PS:由於上電會出現火花,有可能該零件已毀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是什麼元件. 既然它的代號是 E65, 請問有沒有 E01~E64 的元件? 找找看拍出來給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中有一腳應是接保險絲吧 !!!

所以有可能是 a b 一組 c d 是一組 !!!

而這些接腳對地阻值為何 ???

看起來應該不是這個元件問題 !!

你自己可能要跑一下線路哦 !!!

网友:
這怎麼看都像是濾波用的電感阿......

楼主(2010-03-10):
剛好看到廠商研發出新的"ESD保護元件"新聞,因此推斷"E"應為"ESD保護元件",不知各位大大有何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