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 FX 5700 開機無螢幕 但是會叫的顯卡

楼主(2010-01-07):
一張 雜牌顯卡 開機黑屏 叫不停

在版內看過一些文章 會叫表示MOS有問題 於是察了MOS 發現這顆異常

量測後 Q901 D S 導通 有問題

不知道可用哪些 MOS代換 我查 DATASHEET 都查不到這個型號的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8145&highlight=MOSFET

請爬一下文謝謝~ 下次我就不幫你找了!

网友:
沒拆下量
這樣會準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幫您找到datasheet!它的完整型號應該是AOD1420。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萬有半導體所生產!http://www.aosmd.com/
蠻少見的半導體廠商。

网友:
有大大說過...還是建議拆下量測會比較保險!!

网友(2010-03-24):
回复 网友B:

您沒拆下零件量是不準確的.因該零件可能有跟其他零件串聯或並聯.所量的數據可能是錯的其他大大也提供你datasheet.你看一下在量吧

网友:
這是青雲的顯卡吧  算雜牌???

网友(2010-06-02):
那不知上電量應該ok吧(先不考慮會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