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出現問題。。。請教。

楼主(2010-01-08):
各位大大,小弟手上有幾片卡都是七系列的,故障是不亮,測試之後金手指的阻值不正常(外觀一切正常,DDR,BGA電壓都正常),阻值有二百多,1....接下來不知要往那方向去測試。。。在此多謝各位大大的指導。。。(顯卡上面有那些無件應該特別注意的???)

网友:
請詳細閱讀版規喔!盡量將問題描述清楚,有型號可以PO上來,也注意標題描述。

楼主:
那要是卡的金手指阻值不正常的話,該怎麼處理。。。?

网友(2010-02-11):
7系列的? Navida 7XXX 嗎?
金手指你是指與插槽接觸的那個地方嗎?
可以詳細說明你是怎麼量它的阻值嗎?
否則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否則用橡皮擦搓一搓好了.

网友:
顯示卡金手指阻值不正常,一般是因為BGA底下焊點接觸不良,可能要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