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s661fxmp-rz 求助零件編號R742

楼主(2010-01-08):
各位高手我要維修20埠的power的時候不小心把他上面編號r742得晶片弄壞了
連晶片都看不到就被我壓碎了一一請問那一顆很小的晶片可以用什麼晶片替代嗎?

發文前一定要看板規並且遵守,代為修正標題及注音文 錯別字.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9681-1-1.html 請詳讀,回覆滿10次即可貼圖.

8S661FXMP-RZ這張板子,板上的大大們應該很熟,照片PO出來在來討論.

网友:
POST 照片 標示 哪個位置 ~不然 主機板零件那樣多---  哪知道 在哪一區~
越詳細越好~

网友:
如果沒有照片的話可以跑一下線路..
板上的大大才有辦法幫你阿!
板規=禮貌

网友:
手上有一塊一樣的...
可是你說的不清不楚沒辦法幫你

楼主:
嗯恩抱歉抱歉我星期一會把照片補上
因為家裡沒有網路拉
他的位子在POWER 插槽20埠上面有兩顆電容
左邊那一顆電容旁邊版子有寫R742的英文

网友:
大大你好,給你參考
http://1
http://1

楼主:
感恩大大我打錯是472請問這種電阻一斑點子材料行買的到ㄇ

楼主:
上面是23a還是239一一+

网友:
8S661FXMP-RZ R472 196Ω/0603/1%

楼主:
電子街只有賣200Ω的可以裝ㄇ

网友:
200歐母誤差是2%
依經驗來說是ok沒問題,先焊上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