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表和數位多功能表

楼主(2010-01-08):
想問
露天賣的數位多功能電表
有量uF的檔
這不實用嗎
還是要買電容專用的表
(正準備把指針換數位電表,所以選擇有含電容的)

网友:
大概會買電容表的原因都是因為想到可能會有需要量到超過2000uF的電容.
而多功能電表好像找不到能量超過2000uF電容的.
不然的話覺得多功能電表會比較實用.它們常常還會有頻率或是溫度的功能.

楼主:
也就是說
多功能電表能量的檔位太少了
太大或太小的電容就無法量
是吧..
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再網拍有買一個便宜的對岸做的數位電表, 本身可以測量幾十uF電容的檔位!

可是這對修電腦Power與主機板上的大電容測量來說, 還是不夠用, 因為那些大電容起碼都上百上千uF.

所以電容表最好另外買測量值夠大的才符合實用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問
露天賣的數位多功能電表
有量uF的檔
這不實用嗎
還是要買電容專用的表
(正準備把指針換數位電表,所以選擇有含電容的)

一般多功能萬用表量的電容值範圍都不敷實用..

所以個人建議預算夠,不妨買台專用的電容測試表,在版上有一台 YF-150 應該符合你的所需..

價格也不貴,約 950-1300..

网友:
如果預算可以考慮fluke有幾型可測電容量到達9999uf

网友:
最近有上網找了一些電表資料
宇鋒 (世駿) TM-88 可測電容的範圍比較廣
大概功能如下 :

▪CAT IV 600V / CATIII 1000V
▪螢幕顯示:3999 COUNTS
▪取樣率:2.5/s
▪背光顯示
▪自動關機
▪直流電壓:0.1mV~1000V (0.5% +2)
▪交流電壓:0.1mV~1000V (1.3% +5)
▪直流電流:0.1uA~10A (1.0%+3)
▪交流電流:0.1uA~10A(1.5%+5)
▪電阻器:400Ω,4k,40k,400k,4M,40M
▪精確度:± (1.0% +2)
▪過載保護電壓:1000Vrms
▪蜂鳴器
▪二極體測量
▪頻率:1Hz~40MHz
▪電容測量:4n,40n,400n,4u,40u,400u,4m,40mF
▪精確度:± (1%+5)
▪ -40~800°C /-40°F~1382°F
▪ °C ±2% +3 / °F ±2% +5
▪自動換檔
▪資料鎖定
▪最大值/最小值
▪相對值

網拍有售 , 但是不多 , 僅提供參考 ....
希望這方面專業的前輩給點意見 .......

网友:
這個要看你的主要用途,如果你不是經常測量容量比較大的電容,沒有必要買電容表。

网友:
能不能請教一下,
fluke有些機型可測電容量到達9999uf,但是卻找不到fluke有也可以量電感的機型,這是為什麼呢?
一些不有名的多功能電表都是兩種功能都有阿....

网友:
最近買了一台多功能三用電表 YF-78  Y拍$1500

YF-78 LCR 數位三用電錶 ●3½位數,最大顯示2000。 ●極性顯示:負值輸入,自動顯示"一"符號。 ●低電池顯示:當液晶螢幕顯示"OL"表示需要更換電池。 ●功能鍵: AC/DC切換,MAX最大值鎖定 ON/OFF電源切換關關 ●電源切換開關/資料鎖定。 ●低電池顯示:當液晶螢幕顯示"BAT"表示需要更換電池。 ●交流電壓:200mV,2V,20V,200V,750V。 ●直流電壓:200mV,2V,20V,200V,1000V。 ●頻率:2K,20K,200KHZ ●直流電流:200µA,2mA,20mA,200mA,10A ●交流電流:200µA,2mA,20mA,200mA,10A ●電阻:200Ω,2KΩ,20KΩ,200KΩ,2MΩ,20MΩ ●頻率:2KHz,20KHz,200KHz,2MHz,10MHz ●導通測量:≦ 75Ω ●電感:2mH,20mH,200mH,2H,20H ●二極體測量/電晶體測量。 ●電容:2nF,20nF,200nF,2µF,20µF●電池測量:1.5V,9V ●尺寸:186*86*39mm

電容可測到2000 UF(網路上的Spe.有誤),也可測頻率,缺點是不能自動關機,
台灣貨,愛台灣,給他推一下!!

网友:
個人意見, 電容測量絕不會是我選擇數位電錶之因數, 由其是大容量測試, 大容量電容只會用在電源濾波及大功率音頻輸出等有限地方, 而且容量不大變化對整體電路影响亦不大, 主要係無儀器情形下只要並聯一只同數值電容可以立即知道是否電容故障, 而新電容只雖電容上印刷即可. 以我經驗而言數位錶之電容檔會係最少用的功能.

网友(2010-05-17):
感謝大大提供如此詳細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