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ms-6570 ver:1 開機有過電無畫面

楼主(2010-01-08):
之前還能開機但當機很嚴重(死當或一直重開機),然後到現在開機無畫面(什麼都沒有)cpu、power風扇有轉。主機板的電容沒凸起,求助!!幫幫忙~~

网友:
如果依照版大一直重開機的說法~大部分只有兩種情形~
1.POWER損壞
2.顯示卡損壞
==================================================
1.POWER損壞
簡單的問題是電容爆漿了~因為壓降~所以會造成系統負荷大的時候供電不足~而重開機~

2.所謂的死當機是出現藍白畫面的話~又有重開機的問題~那很有可能是顯示卡的問題~

上述最好的維修辦法是先把POWER拆開來看看~電容有沒有爆漿~如果有的話...就近找電子材料行買電容吧~不然就是更換POWER~電容最好是買日製的...
例如:NCC Nichicon ...等等~有牌的電容...

如果沒出現藍白畫面的話~顯示卡壞掉的機率不大...

楼主:
我有送過維修站檢修過,他說是主機板壞掉,其他沒問題,他用交叉檢測法檢修過。

网友:
會不會是重置按鈕的問題,短路,或者卡住了

楼主:
沒有這類問題~!!power開關跟reset開關都正常

网友:
請問是要來問診還是學修?若是問診就相信維修站吧..

若是學修,請把自己檢修的數據報上來給各位參考,其他人才能幫你啊...

千萬不要說連電錶都沒有就要談修....

网友:
有這邊 要具備 簡單的 工具 ~不然 ~...你只想修一塊板子 所投資的工具 可以你買很多塊板子.

网友:
樓上的大大們說的沒錯,工具雖然是投資但只用到一次的話真的會很可惜
若你只想修你這片主機板的話,我覺得買偵錯卡都是一種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