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電解水機(酸解離子水機)的電路圖

楼主(2010-01-08):
想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最近開始接觸電解水機修護(以前大多是維修RO機),但一直找不到關的電路圖(任何廠都可)。

我曾在本站及 google 搜索過,都沒相關的資料。

所以想請問是否有人有這方面的資料可提供(無論是中文或英文皆可),感謝!

网友A:
利用 google 大神~
奇摩blog: 電解水.電解水機 ( WATER IONIZER ).飲水相關資訊大全
http://tw.myblog.yahoo.com/water-ionizer/article?mid=825&prev=898&next=439&l=f&fid=33

參考看看~ 耐心等待達人出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 google 大神~
奇摩blog: 電解水.電解水機 ( WATER IONIZER ).飲水相關資訊大全
http://tw.myblog.yahoo.com/water-ionizer/article?mid=825&prev=898&next=439&l=f&fid=33

參考看看~ 耐心等待達人出現吧!~hm7 ...

感謝..

我目前約修了 30 台電解水機,大多是進水流水開關及電源的問題..

心得是一般電解水機約分為幾個部份:

1. 控制面板,在電解水機正面,用來控制鹼性水的強度、淨水、或是酸性水,較高階的產品具彩色 LCD 顯示,能顯示水流量、電解水的酸鹼電位,已使用公升數(可用來判斷是否該換濾心了)的..等
2. 電源部份: 提供電解槽、控制面板、控制主體電路..等電源
3. 電解槽: 使用直流電壓將原水電解為酸性水及鹼性水
4. 控制主體電路: 將控制面板來的信號處理後控制其它部份

整個控制流程大約是這樣的:

原水(未經過處理的水,如自來水、地下水..等) -> 流水感應開關(感應是否有水進來及流量大小)-> 濾心(有各種材值,一般可做粗過濾及去除水中氯) -> 按制主體電路 -> 啟動電解功能

目前問題較大者,是由於沒相關的電路圖(其實各家控制都很類似),所以查 4.控制主體電路有點給它累..

其實做這個行業很久了,以前專修 RO(純水機),電解水機大多送原廠修,但最近公司政策有變,所以.. :-( 沒電路圖有點給它累..

网友:
電路板自己修????
原廠通常不會把電路板電路圖外流的....
想要這類的感應控制電路板電路圖...很難...
只能靠查線以及動作原理下去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將內部機構與電路板正反面po照片上來吧! 看的懂的就跟你說! 請參考別人發文的方式, 照片請調成 800x600 尺寸(遵守版規), 謝謝!

楼主:
感謝大家的熱心及回應..

目前我正在抓線路,其實不是很難,屆時由於國內這方面資料不多,想將自己的體會、理解、電路圖、工作原理.. 等 PO 上來..

不過,這需要時間..

到時,我會另起文章的方式 PO 出..

最後,謝謝大家的建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