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13w PL桌燈 DIY 濾波器製作~ (Power 電路改裝)

楼主(2010-01-08):
這是一個我放在電腦桌前看書用的小桌燈! 由於它在按下開關點燈的瞬間會高速閃爍幾下, 產生電磁波干擾, 會影響到我電腦的 USB 裝置, XP 會發出 USB 裝置被重插入的聲音訊息! 也就是會有干擾! 雖然不重要, 但有點不爽它!  於是我剛才就跑去用一顆廢 Power 上的電路板與零件自行 DIY 一個濾波器!

實驗結果: 成功~  經多次開關實驗證明, 干擾現象已經不再發生! DIY 萬歲!  不過!  全部做完之後, 才想到這個電路的盒子還可以再改裝成為附插座式的外接盒, 也就是說在這小盒子上接個插座與電線插頭, 就可以變成獨立的裝置, 需要用到濾波器的電器再插上插座就可以使用!(來不及啦~ 就分享到此吧!)

原理: 我們都知道電腦用的電源 Power 本身內部都有濾波電路, 只有一些會偷料的 Power 才沒有安裝這些零件, 而這些零件自行購買不易也貴,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利用一些報廢的 Power 自行拆下保留這樣好的元件下來備用或備料. 而電腦 Power 本身可以用這些來濾掉一些干擾 AC 110V 的雜訊, 同理也可以把電路單獨獨立出來做為其他電器的濾波電路!(但這只是我個人的推論, 未經過實驗室驗證, 不要給我拿來去用大電器電路嘿, 出事自己負責不要怪我嘿!)

製作說明:
1. 找一顆廢 Power, 拆下電路板與零件, 用鋸子鋸下電源輸入到橋式之前的電路, 鋸好後, 將 X 電容 Y 電容, 共模差模電感, 熱敏電阻, 保險絲焊上去, 焊好之後, 請先用電表確認是否兩端從 AC 進來到橋式的兩個 ~ 號之間是否沒有短路現象?(沒有橋式唷! 我指的是電路板上的焊接位置,不要看錯唷!)
2. 然後將電源線 AC 110V 電線焊上, 並測量到焊接到橋式 ~ 號的位置兩端接點是否是 AC 110V, 如果是的話, 就代表電路正常, AC 110V 有經過這些濾波電路了!
3. 再將原電器的 AC 110V 接線焊接到濾波電路的輸出端! 然後開機測試是否電器功能正常, 如果正常! 恭喜你! 電路成功了! 如果失敗, 保險絲沒起作用, 燒壞電器, 那不要怪我唷!

以下附上照片~ 請參照!

PL 13W 桌燈

PL 13W 桌燈

內部電路只有一個變壓器跟開關

內部電路只有一個變壓器跟開關

找了一顆沒用報廢的 250W Power

找了一顆沒用報廢的 250W Power

之前拆下零件的電路板

之前拆下零件的電路板

鋸下橋式之前 AC 110V 的輸入電路區塊

鋸下橋式之前 AC 110V 的輸入電路區塊

將濾波元件焊上並接上電器

將濾波元件焊上並接上電器

背面的照片

背面的照片

我找了一個剛好的棉花棒盒子來裝這個電路板

我找了一個剛好的棉花棒盒子來裝這個電路板

裝好的模樣

裝好的模樣

完成圖

完成圖

補上改版新圖! 將插頭做在一塊!

補上改版新圖! 將插頭做在一塊!

网友:
太強了~~~~這樣也行~~~~~~
一下子把不值錢的檯燈...變成貴重的檯燈了......

网友:
好一個物盡其用的方法  受教了

网友:
這樣確實可以達到抑制雜波的效果!!!

是一個不錯的改良 !!!

如果你電腦設有單鍵開機功能的話 !!!

這個會是很實用的裝置 !!!

网友:
真是環保
power拆的真乾淨
還要拆嗎送一些給你拆

网友:
這樣也形 真利害 ~廢物利用 ~

网友:
桌燈也符合EMI規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你說的 "你電腦設有單鍵開機功能的話 !!!" 是指什麼東西?

回复 网友B:
謝謝~ 不用了! 拆一個就夠累了! 本來只要拆大功率 IC 跟一些東西, 拆著拆著就一直拆了!

回复 网友C: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謂設定單鍵開機功能 !!!

就是你只要按一下電腦鍵盤就可開機 ,  如果你的 bios 有支援的話 !!!

但是這會因電路上的干擾 , 造成異常的開機情形 !!!!

尤其是日光燈的啟動 , 更是明顯 !!!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來是指鍵盤開機~ 瞭解! 謝謝回覆!

网友:
讚讚讚!
可以考慮量產.

网友:
想不到還有這招,以前真的是清太多去回收,太可惜了

网友:
哇勒. 把pl燈變成日光燈, 只加個限流器上去.
真不是普通的偷料.

楼主:
最新改版補圖! 如圖!

改版 1.01a

改版 1.01a

网友:
還真是專業的~~廢物利用!!沒有相當功力~~是辦不到的!!值得多多看齊!!

网友(2010-05-19):
我只有把濾波器猜下用
都沒想過鉅下來用

受教了

网友:
讚!原來不要的電源供應器還有這個好東東!
下次有壞的電源供應器就知道要拆哪些東西了。

网友:
ㄟ.....建議一下是否考慮將電腦電源加裝接地,
因為可能其他高週波機具一樣會影響電腦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