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sony sdm-s71 畫面有斜紋 變了色 怎樣修

楼主(2010-01-09):
換了訊號線都一樣,是不是AD板摒線損壞,我是新手,請各位大大指點謝謝。

楼主:
回覆以上兩張相原本底色是黑色

网友:
有可能電源干擾或AD至LCD的排線接觸不良!
1. 電源干擾請測量 PI 板的電源電壓是否會跳動? 有示波器最好可以測量波形是否有過大的漣波,電源鏈波會干擾其他電路!
2. 在 AD 板上的 LCD 接線排針接點可以補焊加強, 排線可以重新插好確認後, 再看看問題是否已經解決?

以上不行解決, 請等待高手回覆或自力自強開始爬文復興螢幕!

网友:
將後蓋拆開後 先試試看把各接頭重插 記得不要接電源

网友:
排線的母座清一清,此為交流60HZ信號,一是干擾二為供應電源穩壓有問題,濾波電容察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