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G+ P+I 電源電壓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0-01-09):
請現在手邊有BENQ FP71G+ P+I這板子的大大幫個忙,我想知道以下部位的正常電壓,謝謝了:)
圖一、我要問以下這塊的P+I 的部份電壓
圖二、請問這1~5腳位的各部份正常電壓是多少?(第5腳的好像是空腳不知道對不對??)
圖三、這是圖二的背面照 想給大家看清楚點 > <
圖四、請問這顆IC 如何量測他的好壞??

网友:
請你利用搜索功能, 查尋關鍵字 FP71G , 你會發現一堆!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這麼晚還沒睡 回答我 ^^
我找過了,但我沒發現有哪篇有細述到 所以才發問的,不好意思。

网友:
先把一系列文章 都看完 在動手
~免的不小心擴大災情 ~笨Q 系列的 很好修~應該很容易懂的 ~
你這台的症頭 是怎樣~

网友:
BENQ2每一塊板都有固定容易壞的地方.真的如樓上所說不難修.

要先看你的螢幕症狀.你查電源IC有沒有故障那是不是沒電源反應?

你要先把你的螢幕的狀況解釋清楚.大家才能跟你說如何修理阿!

楼主:
我只是想了解這些接腳的電壓多少是算正常的,還有那顆ic是如何量測的 只有這樣而已喔~~^^

网友:
我手邊並沒有同款的東西可以測量提供給你資訊, 不過利用版內搜索功能有找到資料, 我幫你找了出來! 下次你可以自己試看看利用這個功能. (耐心等待有這個板子的大大回覆你, 你也可以先量測板上的電壓告訴大家先, 讓知道的大大幫你判斷並回覆你!)

BENQ FP71G+ 17吋液晶螢幕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254&highlight=FP71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不過我好像看不到附件~沒關系~我找到一塊好的~現在知道電壓是多少了~
5腳  約3.17V
4腳  約3.25V
3腳  約5.12V
2腳  約3.16V
1腳應該是ADJ
但那個1200AP40 的IC就不知道怎麼量了

网友:
幫你抓了,不過不確定是不是同一個~~

136.8 KB, 下載次數: 136

网友:
只想要了解電壓多少???
這有意義嗎?......
通常~~~看電容就可以知道輸出電壓是多少了..
除非電容有被換過耐壓的......
至於IC的測量方式.....一般都是抓IC資料下來比對....
因為~~類似的板子.....並不代表內部電路都一樣喔...這點要注意...
不然~~隨便代用會燒掉一大堆東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我功力不夠,所以沒辦法看電容就知道電壓是多少,當然如果你肯教我 我一定很感謝大大><
我的板子好像這顆ic掛了 所以才想要用量測是不是確定真的掛了,
有人一定會覺的奇怪我怎麼知道這個ic好像掛了,因為我拿一塊好的板子下來比對互量,發現其中有2隻腳是導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容耐壓/2,大概是電路上的電壓,這是一個大概的參考點~~

你可以換IC測試看看,記得不要裝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你在什麼狀態下測量 , 如果是直接在板子上量的 ,  你還要考慮其他的元件的影響哦 !!!

要自己跑一下電路 , 要不然就直接換掉測試 , 或取下來量測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大大的告知喔 ^^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直接抓一台正常的,在開機的情況下量的(有送訊號進ad)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通電的情況下如何量支腳有導通 ???   (指的是有電或無電) ??

既然有好的板子可比對 , 那更好捉出問題了 !!

就你說的那兩支腳往回查電氣訊號 !!!

應該可以找出問題所在 !!!

网友:
我認為還是先簡單描述這片板子故障得情形為何?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 我之前有一塊板子有問題,也在論壇發問過,我只是想知道這塊板子 在正常情形下的電源電壓 所以才重新發問,以下是我原始發問的頁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18055-1-1.html

网友(2010-05-06):
桌面浮出自動調整框消不掉.

.我一台三星19吋液晶螢幕.
有時開機.桌面浮出自動調整框消不掉.
有時要使用一段時間才會浮出.又會自動消掉.有時就消不掉.
電源板輸出電壓有時12V 與5V.  有時16V與5V
接上AD.電壓降到7V 與3.5V.有時16V與5V.有時12V 與5V
請問各位大大是哪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