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it8718f-s GXC與DXS

楼主(2010-01-09):
問個笨問題~~~~~~
如標題~~~~~
這兩系列的能不能互代阿......
我知道8712之前的都不行
8716與8718這兩晶片~~~不知道有沒有分~~~~

网友:
S大,小弟到ITE的網站去找了一下....

似乎8716與8718內部設計好像有點不太一樣的樣子...

IT8718拿掉內部一些東西,給大大做參考嘍~

http://www.ite.com.tw/EN/products_kind.aspx?CategoryID=3&Page=1&ID=5

楼主:
是不依樣沒錯....
但我的重點.....在於...後面的編號....
8712之前的後面編號如果是GX就是技嘉專用的....
不可以代用在其他的板子....
所以我才想知道..新系列的..8716與8718...是否還有這問題存在...

网友:
S大~ 你下載我上傳的兩個附件~ 看兩個 pdf 檔的第 11 頁區塊圖~ 你就看的出來少那些功能了! 至於腳位能不能替用, 我不幫你對了! 會好累唷!

--------------------------------------------------------------------------
回文之後才看到你樓上的回覆~ 原來要問後面編號不同的同系列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大大知道?

176.73 KB, 下載次數: 188

IT8716

174.32 KB, 下載次數: 196

IT8718

网友:
通常io都要原型號替換,不要再胡思亂想,亂想的時間足可看好幾支卡通..

网友:
S大要問IT8718代用的問題,小弟又看了一下PDF說明檔

抓出來翻譯參考,另外小弟四處去挖板子來看

在技嘉部份: GA-A7V600-X          IT8712F-S   GXS
                    GA-8S648FX-775     IT8705AF    GXS
                    GA-P35-DL3L          IT8718F-S   GXS
                    GA-G41M-ES2L      IT8718F-S    LXS

另外華碩INTEL板子則都用華邦的IO晶片,AMD部份看到M4A785-M 是用 IT8712F-S  KXC
手邊有富士康915GV7MH-S是用 IT8712F-A IXS

以上是小弟手邊有的主機板及到順X去找到的資料,給S大參考一下嘍

楼主:
看樣子~~~不能代用了....
技嘉真的都玩這招的......
看你提供的型號~~~除了
GA-G41M-ES2L      IT8718F-S    LXS
因該可以用同型號的IO替代...其他的因該都不行
而且技嘉的IO也不能代用到其他牌子的主機板...

网友:
是丫~明明看到是同一家的晶片卻不能拆來用真的很討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