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250AR電源供應器--我上本版的第一炮

楼主(2010-01-09):
看照片是跟這顆一模一樣。也就是一顆滿舊的Power。
http://bbs.pigoo.com/thread-11195-1-1.html

問題如下:
A.症狀:PS_ON接地,風扇抖一下。(據舊文就是保護電路動作了)
B.發作情形:本來在正常使用中。電腦出了問題以後,最近又上了本論壇,所以就給Power做健檢。
  1.拆下來後,把PS_ON接地,Power正常啟動(風扇一直轉)。
  2.後來試了幾次,有時開,有時不開。最後鬧脾氣就開不了了。

後來自己不小心弄炸了,結果就跟W大的文一樣,換掉C3150與4.7K電阻以後就回到未炸前的狀況。
http://bbs.pigoo.com/thread-11195-1-1.html
(電阻也是找一舊料,腳也接得跟照片一模一樣 :) )

測試部分:
1.PS_ON沒接地
PS_ON 4.25V
5VSB  5.03V
PWR_OK  0V

2.PS_ON接地(不啟動時)
5VSB  5.03V
PWR_OK  0V
(如果能啟動,各部電壓都正常輸出。)

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14018-1-1.html,應該問題一樣。就換IC了。
維修動作:IR3M02的把PWM更換成TL494。
維修結果:把PS_ON接地,風扇又有快樂的轉動。以為修好了就把蓋子蓋上(怕被誤會短路,先說明一下。已經把各部鎖好了才開電)。再把PS_ON再接地,又不理我了。又回到有時候開,有時候不開,大部分不開。跟未修前一樣的狀況。

測試狀況:
1.把PS_ON快速反覆接地,最後一定可以啟動。但目前一但能啟動時,各部電壓都正常輸出,就是沒有PWR_OK。
2.494 第二腳及三腳的電壓
       2  2.49
      3  0.06
3.兩個A1015都更換了(power的病症沒變)
=========現在維修的進度========
目前的兩個狀況:
1.先試試看維修PWR_OK(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11334-1-1.html已換新的LM393,問題依舊)
2.為什麼快速短路PS_ON終究可以開??原理是什麼??
(好像離完修不會太遠了)

552.77 KB, 下載次數: 96

网友:
您好~ 本來看到編號 IR3M02 還以為是什麼二極體元件勒, 沒想到還真是一顆控制 IC.

1. 就資料上看來, IR3M02 的 Pin 12 腳是 Vcc, 而標準電壓要在 12V, 你可以先確認這隻腳的電壓是否正常?
2, 第 13 隻腳 Output Control Input 是輸入腳, 就資料上看來是接 第 14 腳 Vref,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電路板上電路這兩 pin 應該是接在一塊, 而 Vref 有產生 5V 電壓, 則表示 IC 內部有電壓進來產生穩壓輸出 Vref 電壓.
3. 你會推測是 IR3M02 壞掉是猜測, 但就提供的資訊上來研判, PS_ON 接地後, 雖然有 +5Vsb, 但卻沒有 PW_OK 輸出 5V 的信號! 由這點問題就可判斷電壓偵測電路上出現問題, 而這個問題是什麼? 則必須要去查明!
4. 雖然你有爬文, 但我覺得你應該沒有理解吸收或爬的不夠, 教學文要反覆多看幾遍直到理解為止.這些資料在教學版都很有詳細的資料, 有很多大大也熱心的分享經驗, 要好好珍惜!

楼主:
幾天前我只會換爆漿電容。進這個版也沒幾天,前二天才把電容表入手。
還有很多不懂。我來這個版才沒幾天。有各位先進指引真是幸福。

我要拚命擠近「妨礙資訊業發展」的行列。

待我研究研究再上來請教。

网友:
剛看到了這顆 ic 覺得有的印象 !!!

後來找了一下資料 原來這顆 IC 等同於 TL494

我記得本站內有文章提過 , 不過一時間還真的找不到 !!!

看你的敘述 不知何謂 [ pin 12 腳開路 ] ???

根據 ic 資料顯示 pin 12 為 IC 的電源腳 !!!

如果沒有電壓輸入 ,則一切動作免談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急~ 慢慢來~ 學會最重要

楼主:
真是修得頭破血流。

以後要拆散熱片上的鏍絲一定要噴WD40。
鋁會被鏍絲咬下來,愈轉愈緊。

真是沒維修經驗。
(得被折磨的心情撫平以後再拚)

楼主:
爆炸了~~~~~

我在追的這一塊與W大在同一部位。(就是照片上一直照到的部分)
http://bbs.pigoo.com/thread-11195-1-1.html
追到這裡發現red有電;yellow沒電。所以就專心玩這塊。

跟W大一樣,想測這個C3150電晶體。炸了以後才想到不能通電測。
(爆炸聲提醒了我,應當是不當接地了吧!)

現在把這塊拆下來測。請問,這種變壓器如何測好壞??(接腳關係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A%E5%A3%93%E5%99%A8
(這顆上面的字是ST EL-16R)

有炸聲、有火光,但是沒有看到哪一顆炸了??怪。

网友:
不明白你在修什麼 ???

這顆不是你說的 IC 第 12 pin 沒電壓嗎 ??

怎麼會修到爆了呢 ???

重點不是要先找出 IC 的為何無電源無輸入 ?

沒有 P 就沒辨法工作 , 這是先要解決的問題才是 !!!

楼主:
哦!

從舊文知道一次側是好的。我就看版上的「SevenTeam ST-200HRK 電路圖」(W大提供的)做參考。相似度極高。

從PWM(IR3M02)的12腳下去追,再參考電路圖中的UTC51494的12腳下去追。查到這塊小版有提供5V(紅線)及12V(黃線)。如7#文所述,紅線有電;黃線沒有。量測值不是5V也不是12V,只是為了確定有供電。黃線沒電,就追黃線的部分。結果直接量C3150的腳位就爆了。(經驗不足的失誤)

追得對不對我也不十分明白。爆了不知道會不會傷到變壓器,所以想檢查變壓器先。

目前進度到這裡。

网友:
如果如圖 SevenTeam ST-200HRK  的電路 !!!

你要查 494 的 12 pin 應該不是往你說的小板上來的 !!!

你要不是短路到其他的腳位 , 就是電錶檔位錯誤 !!!

要不然應該還不至於會爆掉 !!!

現在你要把晶體取下測試 ,及相關的元件檢查 !!!

才能確定損壞為何 ???

不要急的想修好它 , 慢慢一步步來吧 !!!

网友:
凡事起頭難
慢慢來
爆掉當過年放煙火
紀得帶安全冒

网友:
新手真的要有耐心 ~~
1個多月前我發現到此網站時就直接把手上一顆怪怪的全漢POWER給開刀了,結果從一個堪用品修到無低壓.....再從無低壓修到連高壓也沒了 @@(爆了兩次.....) ~~ 期間還花了上千塊買工具材料(燒了兩台三用電表),經過1個多月的奮戰最後終於把他救回來 ,而且還連帶一起醫好我其他兩顆故障的POWER跟一台擴大機,呵呵呵 ~~~ 這種成就感還真不賴 ~~~

楼主(2010-02-09):
我把不小心炸掉的部分修好了,第一篇發文也做了更新。

請參考一下#1的文,謝謝!!

网友:
有時候開,有時候不開
查看看有無虛焊

楼主:
虛焊問題已排除。問題仍然一樣。謝謝提醒。
(#1有新的維修進度更新,請參考)

网友B:
測量一下正常啟動時 494 第二腳及三腳的電壓 !!!

還有 LM 393 的 二 , 三 ,一 腳位的電壓 !!!

及接在上面的晶體 2SA 1050 是否正常 !!!

网友C:
有炸聲、有火光,但是沒有看到哪一顆炸了??怪.........
如果又電 你又去碰 只會更擴大災情 ~.
應該又是 電容 沒放電拉 ~..........多炸幾次 以後你就知道要放電囉 ~還有你修的時候會更加小心
高壓區壞的話 電都很慢ˋ放的 ~
如果正常也是有電壓 ~會大概幾秒放完 不正常可能要以幾分鐘 還有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炸聲、有火光,但是沒有看到哪一顆炸了??怪.........
如果又電 你又去碰 只會更擴大災情 ~.
應該又是 電容 沒放電拉 ~..........多炸幾次 以後你就知道要放電囉 ~還有你修的時候會更加小心
高壓區壞的話 電都 ...

炸掉這裡修好了。

目前有把PWM換過,LM393也換了。狀況沒變。
(目前準備往BJT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量一下正常啟動時 494 第二腳及三腳的電壓 !!!

還有 LM 393 的 二 , 三 ,一 腳位的電壓 !!!

及接在上面的晶體 2SA 1050 是否正常 !!!

「LM 393 的 二 , 三 ,一 腳位的電壓」要啟動時量嗎?
現在有點不好啟動了。

网友:
你現在不是可以啟動了嗎 ???
只是沒有 pw-ok 而已嗎 ??

請在正常啟動的時候量 !!

最好能把 494 及 393 啟動及不啟動時的各腳電壓量測出來 !!

以利大家判斷 !!!

楼主:
從頭到尾看了大家的教導以後,才覺得真是修得太爆笑了。。。

白炸了的部分已經修復以後才搞懂怎麼向TL494下手。
我目前測了以後,TL494的12腳沒電壓。

查線狀況如下:
1.TL494的12腳沒電壓(14腳4.98V;3腳3.35V;2腳2.49V)
2.從TL494的12腳查下去,有連著一個1.5K(棕綠紅)的電阻,量電阻兩端壓差有18V。
3.連著494的同一個1.5K(棕綠紅)的電阻兩端分別對地為(連著494的12腳那邊為開路;另一邊為2.81V)
(沒電時量電阻兩端有1.5K,應該沒壞。)

第2的意義我不懂,是靠這裡降壓變成12V嗎??(還有連到其他部分,等把相機弄好了就貼照片)

网友:
你這樣說實在令人很難懂 !!!

我大概根據你說的畫一個簡圖 , 不知對不對 !!!

如果真如圖所示 , 那我覺得 這 ic 掛點的可能性很高 !!!

你可以量一下 12 腳對地的阻值 , 正常不會很低的 !! (斷開 12 腳位連線)

版內文章也有提及 , 你自己去找看看 !!!

楼主:
功夫太兩光,真是修得0066.......

您的圖畫得沒錯。我再看看怎麼學畫這種圖。

這篇文把這顆power修得亂七八糟的。廢了這篇文,改天拍照、畫圖重新發文。
(最近入手了幾個TL494,這二天再去買個16腳的插座。用好的power來測TL494是否正常。)

多謝各位的指導。。。。。

网友(2011-03-22):
我也正拚命擠近「妨礙資訊業發展」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