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晶體及電源管理IC問題

楼主(2010-01-09):
問題一:小弟這幾天練習維修主機板.有一塊12V短路發現AS016跟SC2643VXTS短路.
我查詢SC2643VXTS發現他也是電源管理晶片.一塊主機板可以有兩個電源管理晶片嗎?
問題二:另外一塊是上電自動開機無畫面.我查到有一顆電晶體很可疑.但是他的型號我有點看不懂.
HJ8823LA5.我在網路及拍賣上面都找不到這顆電晶體的資訊.
不知小弟有沒有看錯.

网友:
據我所知,as016應該是asus板上的專用開機晶片,應該和12v短路無關才是,這是小弟的淺見....

网友:
新手交流一下,你是只插入12V插座時既短路POWER停機是否?我最近也修過一片GA-8I945PL-G狀況差不多,應從CPU附近幾個MOSFET晶體下手,查查是否短路故障,希望有幫助!!

网友:
AS016是華碩的開機電路管理晶片,主要負責開機電路的部分舉凡PG、reset等皆由該晶片掌管,它並未有12V電源供應,12V短路與它無關!小弟我自己是習慣歸類為開機晶片,並非電源管理晶片。
SC2643VXTS則是PWM晶片,主要是CPU供電的電源管理晶片。12V短路倒是有可能跟它有關,但IC的腳位繁多,通常我都是檢查到最後才有可能去查它,多數4pins 12V短路皆為MOS短路擊穿引起的,先檢測MOS,再檢測PWM晶片,以免走冤枉路。

楼主:
問題一:AS016壞了(IC破一個洞).有過電沒辦法開機.SC2643VXTS短路.所以12V短路.小弟目前的推斷
問題二:上電後.自動開機.爬文結果電晶體開路造成.我找到了一顆可疑的電晶體.拔掉之後就沒有電源.
      但是他的編號.我都找不到資料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可以將電晶體上面的所有標示的標號都PO上來,大家可以容易幫您的忙!
小弟我是有找到這顆,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將電晶體上面的所有標示的標號都PO上來,大家可以容易幫您的忙!
小弟我是有找到這顆,不知道是不是。

H   J
3LA5

這是這顆電晶體的標示.小弟猜想HJ882.應該是型號.
3LA5是批號.難怪我都找不到.

网友:
hj882這顆可以用c5706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