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昧問一下有關電源控制電路問題

楼主(2010-01-09):
就是當電壓低於12V以下為關閉無電壓輸出狀態,而當電壓高於12V以上時則電壓輸出狀態,而不用繼電器控制。??

网友:
做法應該有很多種..

1. 使用 SCR
2. 使用 OP AMP 用電位比較的方式
3. 使用電晶体,以 NPN 為例,在 E 極使用參考電壓,當大於這個電壓,電晶體導通
4. 使用光電耦合晶体,將輸入端在大於 12V 時導通,帶動輸出諯輸出
....

其它應該還有很多方式,可舉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