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5腳位 VCORE故障 不開機 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10):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例範..~~QQ..775座的   空焊 很多 ~ 我拿到 通常都是先用帶燈 測試器測一下 才來檢修~
..這記憶體 ~ 我遇過的有些板子 要上2條 雙通道才可以正常開機 ~
但是也不是顯示 00 FF  是一般的代码.. 要POST .完  ALL  進入系統 才有顯示 FF 正常
(原先會以為 BIOS 出問體) 好像每家的板子都不一樣 ~.
謝謝分享過程 ~

网友:
是頭香嗎 ~~~正港臨床檢測,不簡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修復,檢修cpu供電一定要上4 pin 12v,空載跟負載又是不同的情形,

這塊板子很好玩,供電mosfet通通立正站好,一般都是貼在主機板上...

网友:
S大又出精采的維修了~~
這一快看來毛病還真麻煩~~多虧S大技術精湛才得以修復
看是看的懂但是要查我就不可能查的到
感謝S大無私的奉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了三天~ 錢真難賺! 電腦這種的東西狀況超多, 光測試就花你一大堆時間!

內容依舊精彩, 謝謝s大分享!

网友:
辛苦了,775/AM2後主機板零件太多還真的不太好處理

VCORE的MOSFET燒掉還拖兄弟一起掛n_108|

网友:
恭喜修復,精采的維修過程,小弟給你鼓掌,感謝分享!!

网友:
再看到小新大這篇,想到我手邊也有片asus p5pl2也是上真u就斷電,查出了2只mos故障換上,第一次可開機但是不到10分鐘就自動斷電= =,再將adp3188 ic換掉再開,又是開機不到10分鐘就斷電,到現在還放在一邊不想跟它耗了,這次看到這篇,我想乾脆將全部ic及mos換掉,也許可完修.......,小新大,你沒"偷蓋步"太多吧.....

网友B:
技術部分真的是.....!光查那些晶片.....超累人的!
Acer的品牌機都這樣設計,MOS全站起來,這麼爛的設計,搞不懂acer的RD在想什麼!
偏偏這代噴火龍核心走775腳位的P4,隨便供耗都破100W,連賽揚也不例外,供電模組的散熱是非常重要的,Acer這樣設計MOS老化會非常快速,一燒下去,幾乎所有的PWM模組都要全換!不過它的散熱器蠻好的,不會造成主機板變形,進而使CPU做空焊!

這邊非常感謝shunxing大您分享的維修實例!

网友:
一一+如果焊接的點是圓圓的空焊的機率比較大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術部分真的是.....!光查那些晶片.....超累人的!
Acer的品牌機都這樣設計,MOS全站起來,這麼爛的設計,搞不懂acer的RD在想什麼!
偏偏這代噴火龍核心走775腳位的P4,隨便供耗都破100W,連賽揚也不例外,供電模組的散熱是非常重要的 ...

這台我再測試的時候....MOSFET不會發燙耶......
神奇吧.....原因我也不曉得....

回覆11#...
雙層以上的電路板...你有看過電子零件會空焊的嗎?
除了表面零件會...穿過電路板的..難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這麼扯?MOS不會發燙?我學校系辦公室內的學生公用上網機,也是acer的品牌機,同樣是775 P4的板子,運作時,立起來的和躺平的MOS都很燙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扯?MOS不會發燙?我學校系辦公室內的學生公用上網機,也是acer的品牌機,同樣是775 P4的板子,運作時,立起來的和躺平的MOS都很燙耶!

因該是我沒把他全速運作吧....不然就是跟CPU有關...
測試用的CPU好像是省電的...因為速度也不快....

网友:
S大大出現的都是大作~~看了都可以出一本維修手冊了@@
吸收~吸收~下次有遇到自己在搞看看@@

网友:
花了兩三天時間又換了這麼多棵 ADPXX IC,.....!!
真不知如何和客人報價.........!!

网友D:
拍拍手,s大驚人維修又一篇
這塊板子還真調皮,故障一個接一個來...
另外請教一下S大,計頻器電表的部分可以再詳細點嗎,小弟有興趣學
之前修過好幾塊版子都是時跑碼時NG,大都被我打入冷宮拆零件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拍手,s大驚人維修又一篇
這塊板子還真調皮,故障一個接一個來...
另外請教一下S大,計頻器電表的部分可以再詳細點嗎,小弟有興趣學
之前修過好幾塊版子都是時跑碼時NG,大都被我打入冷宮拆零件玩 ...

這功能只不過是....計算頻率阿....但也要看電表有沒有支援那摸高的頻率
我的只能計算數位頻....高級的還能計算交流頻...
這支電表現在電子材料行都有再賣了...連P大都有這支...
我買的是DM-1220的....這款一共有4個等級...
我買的是最低等的..因為用不到感溫與電容測量等功能....

不過~~先說明阿~~不跑嗎...遇到內建整合顯卡的...可能有70%都北橋掛了
而且掛的還都是內建整合顯卡的部分...這故障很神奇的~~~我已經遇到10幾片了....
下次有機會我在用同樣型號的板子來比對數值給你們看就知道了..

网友:
謝謝分享感謝shunxing大您分享的維修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