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X1550 零件燒毀,是否有人知道??

楼主(2010-01-10):
(无正文)

楼主:
我是懷疑是圖一壞零件右上方D452,D472兩棵故障,但網路上查
不到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D452,D472 這兩個零件應該是 " 二極體  " , 您可以去電料行買 SMD 規格包裝的二極體來更換,(二極體規格可以挑  耐壓;耐電流值較高的即可,另外會造成 D452,D472 這兩個零件燒毀也有可能是您的顯卡上其他元件不良造成 , 請一併檢查其他迴路及元件是否有故障情形!

楼主:
有人知道嗎?是SMD電感,或是其它零件....!!

楼主:
沒有人知道嗎?量測結果是D452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