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GM L-1936W 燈管異常的發熱 (已解決)

楼主(2010-01-10):
請教大大們,
我有一台 DGM L-1936W,這台很奇怪,開機後1小時畫面就不見,我拆開來看了一下,所有的"電容值"都沒問題,也量過了所有P+I板子上的電容,然後發現 上方的燈管部份異常的熱,熱到手去碰是燙的,但下方的燈管則是溫溫的,所有的電源都正常供電喔,就算畫面不見電源還是正常的。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燈管異常會不會造成畫面不見?(跳電)

网友:
高壓附近補焊.再檢查看看燈管有沒有老化.破皮

楼主:
補過了~燈管沒拆開來看 所以不知道@@

网友:
說不定燈管焊點斷裂了

楼主:
我剛剛用好的燈管外接熱機測試1個半小時 燈沒有滅過,目前猜測應該有85%是燈管造成的。

网友:
這電路的電源供應屬PWM設計  檢測的元件有>>MOSFET  <<有時候遇到看是沒事換了之後問題就消失了
電容>>沒有爆電容也檢查看看電阻直是否有過低現象 <有遇到電容變成電阻<一般電容電阻直無限大
  PWM控制板迴路異常<<要用示波器來看   連坡雜訊是否過大   以上 我的淺見

网友:
建議把燈管拆下,應該是燈管問題吧!

楼主:
有2個問題想請問大大們,
1、這塊P+I有13.8V沒有12V,這13.8V送給AD板,如果我今天想找新的P+I下去代替,那送12V給AD可以驅動嗎?
2、請看上圖這個P+I左上角接燈管處,有3顆電容,因我查看很多塊P+I 在每組燈管處的電容數都是成對的,但這塊板子怎麼一組燈管是2顆電容另一組只有一顆?那顆電容值與另2顆不相同。(2顆8PF是一組的,1顆10PF是一組)。這樣子會不會造成我一開始發問的情形呢(單顆電容那組燈管特別燙)?

面板上的燈管我有用另一塊高壓板下去點,但確沒有燈管過熱的情形,功能也正常,所以我在猜測是不是與我發問的第2個問題有關?

网友:
這塊pi版是4a的版,除非是有相同的板代換,一般的pi板跟高壓是2a的,這快板本身是原廠設計不良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什麼是4a板?
我不太懂 請大大解說一下 ^^

网友:
cmV  一般的公版燈管的電流是2a的,這組的電流量是4a的,可以用電流計量測便知道了,且原規格的pi版應高壓線圈的設計有問題,就算換新的也有反修的機會,建議用下列這組原廠修正版的來代替

网友:
聲明偶不是賣板的喔,只是給點建議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過了~燈管沒拆開來看 所以不知道@@

還是動手拆開來看.就知答案了 . 應該是燈管接線頭脫銲或燒壞了
原因之一為原板電流較大.接點不好就會不穩發燙.而保護關掉螢幕 .而用一般公板功率較小所以試不出來的.
如果燈管沒先處理好.公板換上去沒多久一定會回修的.經驗談給你參考

网友:
19W 燈管交流電流約在7mA左右

如果有單點一支燈管的INVERTER就會比較好辨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燈管發燙 這就高壓問題阿一一!!檢查麥拉 與C5706  拆下測試  有問題換依各 最好同一迴路都換
可用C5707 替用 我在台南購買依各25 好櫃 對岸 15 1各

网友:
燈管接點不良-->換高壓線或重銲。

楼主:
回复 网友C:

5707一個要25元???有沒有搞錯

网友D:
阿國他買到貴了拉 ~我門台南 電子材料行 25-30元 正常 高雄也是 我問過囉 ~
網路一顆4元
PLAY X 提供的賣家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freeelectric
有分 日本400元 的 跟台灣350元 1包100顆

网友:
好像有分哪製造的
不過我用起來一樣好用,感覺不出差別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回文,目前這台如大大們所講 有可能是燈管焊接不良造成,因為我拆下來重新焊接 裝上後 已經沒有發燒的情況了,目前還在燒機測試中~~

熱機測試OK 沒有過熱也無任何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國他買到貴了拉 ~我門台南 電子材料行 25-30元 正常 高雄也是 我問過囉 ~
網路一顆4元
PLAY X 提供的賣家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freeelectric
有分 日本400元 的 跟台灣350元 1包100顆 ...

25元太貴了吧.......
賣一顆賺5顆.......
我都能買到4塊的...不過含運的話也要4.多...
也是在露天買的...換了那麼多也沒出狀況阿...

网友:
這各問題小弟我,燈可正常點亮沒保護只是會過熱一般可能是電流異常(如果電壓不變一般都是負載會去影響到電流異常變化)燈管接點可能當初焊接的很牢固所以有些許阻值殘留在這就比較容易日後發生街處不良或是這區塊有過熱現象.有過一次類似經驗跟大家分享,以前當兵時巡視設備,打開電力主機箱發現R.S.T三向電源銅排上有銅牌接續螺絲(這螺絲比大拇指還大點)這接續螺絲居然紅的發亮,當下馬上通報停機檢修(威修經過將接續螺絲更新及將銅排接續螺絲孔用沙紙磨亮,用扭力鈑手裝上螺絲鎖緊,送電後上述接續螺絲發紅狀況就消失ㄋ)這件事就說說接續螺絲的接觸鎖點產生阻值,有些電流在此消耗,產生過熱發紅現象.小弟那裡有說錯,再不另指教~~感謝

网友:
謝謝分享 讓我受益良多 :P :P

网友:
接點接觸不良,所產生阻抗造成逆電流

网友:
又學習到了!!真是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