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_Q7T3 無背光 維修

楼主(2010-01-11):
這塊我換過幾次的C5707跟FU9240與保險絲
都是圈起來的地方在燒掉!!
位啥0.15uf的電容即時燒掉IC 也是沒有壞掉
如果是變壓器壞掉?有可能麻?要如何測量他是否掛掉了!!
那兩顆470uf/35V電容我都量錯!!都正常
請大大們指導一下!!小弟還搞滿久的!!
小弟在幾次測試的時候!!
有時候他會正常的開啟!!這時的電流在1.15 A左右
有時候他會電流過大!!我瞬間關掉!第2_3次開啟就正常了!!我還開一段時間都沒問題
不過過一段時間沒開啟 !!  在開啟啟動電流就會高到5~6 A
我量測的點是我畫起來的保險絲的位子串一顆保險司去量測!!

有些內容請看下面的回覆跋XD

不過這台螢幕上機後發現四個角都有散散的亮點!!
看過類似文章!!因該是液晶面板老化!!

超多小蟲蟲的屍體

超多小蟲蟲的屍體

想說裡面因該都是窩了吧

想說裡面因該都是窩了吧

打開看看!裡面沒有蟲蟲!放心囉!

打開看看!裡面沒有蟲蟲!放心囉!

因該都是通病!電晶體

因該都是通病!電晶體

將電晶體量測!!掛了

將電晶體量測!!掛了

保險司也掛了

保險司也掛了

因為燒很多次!!銅箔都掛了!!用這樣接法!!

因為燒很多次!!銅箔都掛了!!用這樣接法!!

焊的不是很好!!毛毛蟲@@

焊的不是很好!!毛毛蟲@@

不錯不錯!!終於正常了!!

不錯不錯!!終於正常了!!

換上保險絲!上機一個禮拜!還給同學!!等他滿意後再收大洋!!

換上保險絲!上機一個禮拜!還給同學!!等他滿意後再收大洋!!

BenQ+FP731(Q7T3).pdf

85.3 KB, 下載次數: 130

网友:
接燈管前面藍色高壓小電容換掉看看,我碰過好几次都是這種情型!看看電容有沒有異樣、變色

网友:
高速二極體有檢查嗎?
那顆也會掛點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SB360嗎?
指針表量測!!
沒有被擊穿!!

网友:
電容......或許是問題點!老化導致充放電異常,啟動時會有異常的大電流!

楼主:
好問題!!這也被排除了!!
量測結果!!只誤差2%

网友:
那...27P / 3KV的高壓陶瓷有問題嗎???

网友:
該查的都查光了.......
那你用電表檢查線圈...看4顆線圈的2次阻抗約200歐姆...
如果正常...那就把高壓部分有2顆小電晶體...拆下來測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你的電容測到了 2% 以內 , 不要高興太早了 !!!

如果是我的話 , 我覺得大有問題 !!!

因為你的電容使用了一段時間 , 其容量必會下降 !!!

而當你拿用了使用兩三年後的電容 ,  測試結果卻是出乎你意料的好 !!!

這並不表示這電容是好的 ,  相信我我還測過超過原始值的 , 結果當然是不能用了 !!!

站內也有討論過此問題 , 這絶對不可乎視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要哪幾點互相測量!!
要解焊嗎??

回复 网友D:
那兩顆電容!
好像是咖啡色!日系的那顆!!

网友:
不用拆~~直接測量阿....2隻腳離很遠的就是拉~~~~~

楼主:
呼!!終於搞定了!!!
明天再試機!!!
這個問題真是有夠討厭的啦!!
哭出來!!
萬萬都沒想到!!
這樣就OK哩!!
試完機!我在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