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就是PCR的工作原理嗎??

楼主(2010-01-11):
不過沒看完!!因為等等要上課!!看了滿多種類的影片!
很多都還沒有消化!!不然就是上課都在睏!!電子學老師可能都有說過!!
不過老師有說過機率只有10%!!
老師自己說的開心!台下都陣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yMTkwNDg=.html

网友:
感謝提供阿~~~~
不過~~~我都直接靠電路一直找下去的~~~~~
這些東西我都看看~~~知道就好了...以免被誤判故障~~~
那就要查電路查更久了..不過了解了以後~~~
就可以~~以電壓大小去判斷故障原因

這類的視頻可以參考學習..

楼主:
我的標題上有打問號!!疑問句!!
小弟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啦!!
手邊超多P4B的主板!!
換電容的都修好了!!
就剩下一堆怪問題的!
因為不了解PCR所以都卡滿久的!!
好像對PCR有所進展了!
希望大大也能指導小弟大部分的P4B主板的問題!!

网友:
怪問題?
不是內建顯卡的因該還比較容易查出原因.....
最近遇到的都是北橋燒掉的....居然都是內建顯卡在作怪....
也讓我練出了..如何高速查找北橋故障的怪毛病了...
也斷了好幾組電路到北橋才查出的....原本還以為是MOSFET短路..
拆下來之後..短路狀況還在(並不是完全短路喔).....真的查到會抓狂....(連貼片電容都讓我給拆了)
最後~~~直接把北橋解焊下來.....短路不見了........差點抓狂...

楼主:
有時間我在發帖!!
P4B主板的問題!!
十多塊!!跟老師ㄟ來修理的!!
反正修壞不用賠XD!!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hunxing大,怎麼您會遇到那麼多燒北橋的?.....我還沒有遇過!應該是接觸的板子還不多,板子是SIS的嗎?還是威盛?很多主機板設計,使用這類晶片組的板子,北橋的散熱片蠻單薄的,操久了就很容易擊穿了!感覺intel的還比較耐操!
回复 网友C:
那麼多板子?學校電算中心的?
印象中P4B還是吃168 pin SDRAM,很少人在用了!
不過拿來練功夫還不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嘿嘿!!當然不是阿!!算一半規他們管!!
168PIN的SDRAM  256MB    P4  478PIN  1.5 GHZ
我自己也有一台P31GHZ的電腦XD 陪伴了我8年多的時光!!利用做服務生的錢換了一台主機!!開心
你也知道學校對"錢"是非常自私的!!很多老師都會被排擠!!
我門老師只能用低階的東西來做檢定考試[電腦硬體裝修 乙 丙 級]
因為是考試用!!相對的被弄會的機率相對的提高到200%
真搞不懂那些考生!!平常學校不是都有在練習!!
位啥還不斷電就在那邊拆裝電腦勒!!不知道頭殼破幾個洞@@
大多都是買相同型號2手的來替補!!之前也丟買多了!!
因為有一位主考官!!他好像也有在玩這方面的維修!!
所以我就被他給吸進去了!!XD
如果那時候會換電容!!我因該救不少片回來囉!
目前手邊的版子都不是電容的問題了!!也不知道是瞎咪!!

网友:
回复 网友E:

P3的電腦,也很好用耶!不過我為了要做些作業.....主要還想玩些game,弄到K8的板子,就給它從P3-->P4一路升級換新了,之前也用過一陣子P4。

加油!板子遇到有問題的話,可以開帖,大家一起討論,進步的會更快!
說真的,以前的板子也還蠻容易裝的,頂多條跳線比較惱人而已,P4B也沒有多少跳線要調,這樣的裝備來考硬裝,實在非常簡單!
考生在學校練習時(應該是在不同學校)應該是比較新的東西,新的板子,保護電路一堆,才比較沒有那麼多東西被玩壞!

由此也可看出,考生的基本能力實在有待加強,考過....感覺還是空殼的!
這也讓我想起現在我們班上一位同學,那是上學期的事了,他有在接case做電腦維修,有天他搬電腦到學校我們導師給我們的空間(做研究),說要借場地維修,後面跟了兩位女生...電腦是她們的,我看他開始查問題.....網路無法連線,他搞了老半天查不出問題(板子是當時最新的板子),我在旁邊看不下去了,跟他講說先查硬體,確定沒問題再來喬軟體的問題(當時我看他查了一兩個步驟,早就發現內建網卡好像沒有工作),跟他建議了,他還死撐,還說是電腦中毒,後來他又奮戰了幾個小時(那時我已經跑回家了,也不知道後續是怎樣),隔天問他,他說問題找到了,網路卡沒抓到.....那時我整個無言(不知道他修電腦是修假的嗎?簡單的問題可以搞那麼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hunxing大,怎麼您會遇到那麼多燒北橋的?.....我還沒有遇過!應該是接觸的板子還不多,板子是SIS的嗎?還是威盛?很多主機板設計,使用這類晶片組的板子,北橋的散熱片蠻單薄的,操久了就很容易擊穿了!感覺intel的還比 ...

哈哈~~~抱歉~~你要失望了......
這批~~~~幾乎都是INTEL的....
而且都是865以上的整合顯示晶片.....掛點的~~都是整合顯示部分的電路...
到CPU.記憶體.PCI與匯流排的這部分電路卻都是正常的.....你怎摸查也查不到故障...
就連假負載全上了....你也找不到對地阻值有異狀的....

回jimna大~~~
你PO的視訊~~算是PCR的一部分...也算拉~~~~

网友A:
回复 网友F:

 真的失望了!一堆intel的王牌晶片組!
這麼神奇全掛內顯的部分,話說intel最近出core i3,已經將GPU包到CPU內了,CPU內建顯卡掛了...CPU也該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失望了!一堆intel的王牌晶片組!
這麼神奇全掛內顯的部分,話說intel最近出core i3,已經將GPU包到CPU內了,CPU內建顯卡掛了...CPU也該換了.... ...

挖~~~真的假的~~~~以後就不能買這系列的CPU了....
因為~~~這是提高故障率的好方法阿....
只要1年....又是1年就會讓CPU散熱不良的...最佳環境...
那CPU就可以買新的來換了(大家都會把保證書丟了.組裝的連保證書都沒).
INTEL這招如意算盤...還真不錯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實硬體裝修很簡單!!
只是難在!要打程式而已!!不過那被嚇就可以背起來了!!
考完就可以把他忘了!!
在考試的硬體拆裝!故障點檢測!!是很簡單的!!
因為故障點都是固定的壞掉地方!!為了讓考生好考!!
我之前還放一台!讀不到片子的CDROM!!結果我被老師唸了一下!!
要就沒動作!!不然這樣很難交代!!
再做服務生的時候還會被檢舉勒!!
你部會做!!我憑啥要交你如何弄!<<心裡想!!   就因為我不鳥他!! 哇東西它弄壞了!!重大缺失!!提早場(好像是APL晶體燒要了!!)
不過也有例外啦!!正妹高中師生!!因為力氣不夠考官允許!!服務人員包他""插""記憶體!!不過我們還是得聽考生!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考官也在邊邊看!!不知道是在看正妹還是在看我有沒有幫他作弊XD

他就去勞委會投訴說我態度不好!!
回复 网友F:
改天我把它的電路圖畫出來開新帖!!來稿明白一下

我換E8400  RAM4G  GTX260

网友:
這大部份是在說開機電路吧 !!!

也有談到南橋的供電 !!!

因為這是有相關的啊 !!!

嚴格說來說也算不上 P C R  啦 !!

站內的資訊比這個深入多了 !!!

像 cpu 的供電條件 , 這才是很重要的部份 !!!

网友(2010-05-17):
非常感謝大大的分享.感激不盡.

网友:
現在的學生這麼好混啊???
還是我脫離學校太久???已經不知道現在的學校生活原來是這麼回事???
不斷電拆裝電腦???當作所有設備都支援熱插拔嗎???
還是USB用太習慣了,以為所有週邊都和USB一樣???
下次帶這些天兵來去做"大電"的,看看380不斷電敢不敢活電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