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筆電Mustek H330硬碟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11):
這台小筆電是友人故障換下的
經友人說此台電腦第一次開機會停在開機畫面很久,之後使用都正常
但有時會出現hard error錯誤訊息

主板全貌

主板全貌

量測訊號線阻值

量測訊號線阻值

排阻220量測22.6Ω正常
抓到有異常排阻
找廢板子上的排阻焊上測試
冷開機測試正常
安裝作業系統測試ok
裝回完修

小弟在此站所學已久,這台筆電對各位前輩來說是小小小問題,但能完修小弟很開心
分享給大家看看
有什麼指教的還請前輩們教導:)

网友:
讚拉~~~~又多學會一招了~~~
以後又有方向可以檢修了~~~~

网友:
這樣以後查修就有方向可查了
小弟到目前都還不敢把筆電拆光光

网友:
謝謝分享 ~這種情形 ~一般都會想成 HD 有問體 ~NB 漫難拆的.

网友:
厲害厲害,給你鼓掌,發現排阻的故障率也蠻高的!!!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提供維修經驗分享
原來這樣也可能是排阻故障
謝啦

网友:
我會以為是硬碟故障
沒想到是電阻
感恩

网友:
真是要得!這要好好學起來!

网友:
恩~我當做壞軌ㄟ@@
原來是排組有問題~~
學一下~~

网友:
好強 我也學到了 謝謝分享

网友:
常上常看就多學經驗

网友:
謝謝分享,多了一個檢測方向

网友:
學起來:) :) :)
藏起來

网友:
好利害~ 這樣也能抓出來

网友:
排阻,我維修這類問題也從來沒想過這裡會有問題,一般直覺也都會以為是hd有問題~~~~非常感謝分享~~~~

网友:
排阻的故障真的需要經驗

网友:
好眼力...... 沒放大鏡看不清楚

网友:
有沒有那麼強....我也要學

网友:
感恩~ 220 好像是提升電阻是吧?(我亂猜的) 可能因此匯流排錯誤, 所以 hard error!

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哪麼老的電腦大大還辛苦維修
多謝提供維修方向  這招要學起來放

网友:
 我會以為是硬碟掛了哩~然後把硬碟取下
真的沒有想過會是主機板捏~~~
又學到一招~但是 我不敢拆筆電....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這麼實用的資料
快記下來慢慢研究了...

网友(2010-03-03):
謝謝分享
又學會了

网友:
感謝分享又學到一招~~撇步~~~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修阿..太謝謝大大囉..辛苦咧..

网友:
哇......
原來不是硬碟的問題~~
哈...我又多學一招了!!
謝謝老大哦~

网友(2011-04-22):
讚啦,恭喜大大完修:)

我本來想說是硬碟維修實例

网友:
精益求精!!!如果是我一定馬上換硬碟或是找南橋了!!!
版大真是厲害!!下次多一個偵錯的地方囉!!!

网友:
ㄏㄏ~  強 ㄚ  這種新的維修思維
馬上更新到我的資料庫~~

网友:
怎么会想到要去量排阻?

网友:
很好的維修方式^-^
謝謝分享  高清晰的照片!!

ps:
以後咱也能判斷   【貼片排阻220的】好壞了^-^
by using【排阻220量測22.6Ω正常】

ps:看到故障的排阻 【0.370】KΩ==370Ω
一下子【比正常的22.6Ω】【多了347.4】Ω

网友:
原來排阻也會壞喔...真是太謝謝..
以後碰到就可以 用囉..

网友:
優秀喔!!還這麼謙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