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下有關電子零件使用上的問題

楼主(2010-01-11):
一般整流二極體、蕭特績二極體、高速整流二極體、橋式整流二極體、高速全坡整流二極體(三隻腳的有+-+和-+-兩種)<<這些公用都用在哪些??
我所知道的一般傳統用變壓器使用>>一般整流二極體、橋式整流二極體。  PWM設計的>>高速全坡整流二極體、高速整流二極體。那蕭特績二極體呢?
在高電流和高瓦數或PWM的POWER使用設計中,可不可以拿一般二極體來並聯方式提高電流輸出??<<好像不行.....
另外1N4148<<稱開關二極體 可不可以拿來當作小電流的整型濾波設計用途<<我是過接LED  沒什麼問題  但它的規格特性是怎樣為何會是拿來用開關二極體  而其它的就不行??
我是用1N60來做太陽能防逆流二極體 原因是>>1N60鍺材質的二極體接入電壓比較低,我就並聯了4顆=2A<<理論值
1N60規格>>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78466/ETC/1N60.html

穩壓IC 78XX系列可以並聯提高電流嗎?  或是穩壓IC的OUT端搭配接2N3055的B腳C腳接+電源E腳輸出接負載可以這樣設計嗎?

网友:
穩壓IC 78XX系列可以並聯提高電流嗎?  不行.....
或是穩壓IC的OUT端搭配接2N3055的B腳C腳接+電源E腳輸出接負載可以這樣設計嗎?
可以搭配...不過電路設計.....我忘了~~不知道你說的對不對...

网友:
" 穩壓IC的OUT端搭配接2N3055的B腳C腳接+電源E腳輸出接負載可以這樣設計嗎?"

一般大電流的電源供應器就是這樣設計的.....

早期無線電正流行時,當發射機的瓦數越大,需要的電流就很大....

通常都達10幾A,(工作電壓13.8V),因此要穫得大電流時,這樣設計比較簡單...

只是變壓器電流要足,還有一排電容和電晶體...

我就有一個POWER SUPPLY 它就是並聯6個2N3055電晶體!!

网友:
肖特基的是飽和壓降比較低,其餘的和高速快恢復的差不多,不過肖特基本的一般反響電壓比較低。

不能幷聯二極管提高電流,如果非要這樣,一定要加均流電阻。

IN4148可以用來做PWM高速整流用,而且這種二極管的反響恢復時間比一般的高速或者肖特基的二極管還要快。這個不用整流是因爲額定電流太小了,100mA。一般的整流二極管最小都是1A 的。

78xx系列可以幷聯,但是也要加均流電阻。但是還是建議外接三極管麳擴流。我沒法上傳附件,你直接搜索national半導體的LM317T使用手册,裏面有擴流的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