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壓準位轉乾接點的方式?

楼主(2010-01-11):
初到貴寶地,有事想請教,我有一台機器,因為該機器後方輸出的訊號為0V及5V之間的變化
意思就是假設平使是保持在0V狀態,一旦機器某個持定條件達成,就轉為5V
想請問的是,能透過什麼電路,能使得0V及5V之間的轉換變為開路及短路的狀態
我有自己試看看拉二條線出來用電磁及磁簧繼電器看能不能動作,但都沒反應
而用USB,一端接電腦,一端把USB裸出來的紅線及黑線接電磁及磁簧繼電器,繼電器是能動作
這樣是否表示我的機器輸出的5V是無法推動繼電器?
我有上網搜索,但我只有找到要額外接變壓器的作法,請問在這樣的條件下,能不接變壓器,又能達到0~5V轉 短路及開路的電路嗎?謝謝

网友:
正確來說 應該是要可動作的.

不然就是阻抗的問題,嘗試看看從內部電流較通足的地方拉出去外加一個電晶體去推推看 應該是沒有問題.

网友:
電晶體的開關電路即可以達到!切記電晶體要做好保護電路,否則光繼電器的逆電勢就可以將電晶體打爆。
電晶體所需電源需要另外從機器上的電源電路拉出來!

网友:
這個還要看你另一端的使用電流大小 !!!

使用光耦合是不錯的考量 !! (可有效的隔離電路)

你可以用 [光耦合] 這個關鍵字 !!!

上網自己找答案 !!!

楼主:
謝謝上面的回覆,因為該機器就像電腦一樣,就是一個機殼內部含板子之類的,所以從內部拿電源就不列入考慮,而關於光藕合,之前是有人用pc817這顆元件,但並不是完全的乾接點,不過提到光藕合,我針對這個詞去找,找到光藕合繼電器,關於這個元件,因為我看該元件,簡單的四隻腳,1,2支腳為led端,3,4支腳好似為繼電器的樣子,請問該元件,有沒有大大有相關的使用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常常聽到乾接點??? 什麼叫乾接點呢 ??? 是不是也有溼接點呢 ???

其實說乾接點 , 主要是指的是這個接點不能被加入電源 , 因為有可能造成兩組電路的電

亙相干擾的問題 !!! 而市面上就有成品已經完成整體電路 , 但還是要看你的輸入信號為

何 ?? 是否可以推的動該裝置 , 這些都是要考量的範圍 !!!

网友:
參考看看,這樣就可以推動一般中小型的繼電器了.
不是很難的電路

网友:
不知道你的繼電器有多大?以5安培 1C的繼電器來說,需要100mA才推得動。

而你的5V有可能只是ㄧ般TTL訊號,它的電流也許不到20mA。

可以將5V訊號端串連ㄧ顆10K電阻 ( 1/4W ) 再接上一顆 NPN 電晶體 ( 2SC1815即可 )。
用電晶體直接推動繼電器,
但是繼電器正負極必須並聯ㄧ顆二極體,避免電晶體燒毀。

這裡沒辦法上載圖片,否則圖示說明是最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