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7VKML 主機板有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0-01-11):
哈囉 ~ 大家好

我有一片技嘉的 GA-7VKML  能過電 但是不開機 (不顯示)

規格如網址 :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Motherboard/BIOS_Model.aspx?ProductID=1306

測試情形如下

(1) 使用DEBUG CARD得到 D5 代碼  (看過手冊是寫 RAM 損壞或接觸不良)  ===> RAM拿到其他電腦 可開機進OS
(2) 使用CPU 假負載 量測  核心電壓正常  參考電壓 都正常
(3) 使用 RAM 的假負載 量測  電壓是 2.5V 是OK的  六個時鐘都有電壓出來
(4) CPU 換過兩顆了 都是不開機 (不顯示)
(5) 量過BIOS 的接腳 但22腳沒有反應 ,但 13~21 都有電壓輸出

還有開機的時候 會有連續8個短聲的嗶 ~ (看手冊是說 顯示 或是 顯示的RAM 有問題)

這是別人給我的主機板  雖然很舊了  但是想要自己修看看
最近去找朋友要廢板  想要慢慢學修看看

對了 最近想要買示波器  100MHZ 的維修主機板 夠不夠用呢??   謝謝大家

网友:
1.CPU多少的如1000..1500....還是???換2200以上看看
2.BIOS刷刷看
3.再來顯卡是否有問題

网友:
看看有沒有撞件
CPU 頻率 看看 ~有沒有調錯 或是 沒有支援該CPU
BIOS 清一下 ~放電~
再來 刷 BIOS
再來--壓壓 南 北 吧 ~....

网友:
遇到這種情況
我的經驗是重燒BIOS大部份會好
你試試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喔   ~   因為手邊沒有BIOS燒錄器 =.=    看樣子可能要買了 ......

剛剛有爬一下文  看了bios 燒錄器的型式 ...  大約瞭解一下

多少有瞭解了   謝謝大家

這裡真是好地方  ....

网友(2011-10-26):
請教一下,我有3張主機板,775、AM2、939,故障狀況都是過電不開機,上假附載檢測,CPU有正常電壓,除錯卡以第3代中文顯示測,都不跑瑪,這種情形刷BIOS能有機會修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