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目前我的是普騰的29內有數位DT29SD有波文

楼主(2010-01-11):
目前我的是普縢的29內見數位的剛開始打開時會有波文向上跑過了一至二分鐘之後熱機之後波文就不見了隔天打開又是相同的波文向上跑過了一至二分鐘之後熱機之後波文就不見了不知大大這樣什麼問題嗎?找公司來修幾次找不到原因最後說換主機板我戾看到鬼報價不知多少?

网友:
一般冷機有水波紋....大部分有可能是電源濾波有問題.....可能情形是130v大濾波電容容量不足...拆下後用電容表量看看...記住拿下後放一小段時間量比較準喔...因為你是冷機才出現的狀況..試試看

网友A:
嗯..交換式電源所有電解電容都要檢查.或是全換新品.反正都拆嘞....
換主機板最少$3000起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交換式電源所有電解電容都要檢查.或是全換新品.反正都拆嘞....
換主機板最少$3000起跳

全平面的~~我看不只3千起跳吧...這台還有內建數位的耶...
光那個~~~至少還要加2千.......

楼主:
回复 网友B:

130v大濾波電容容量不足.是有幾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能照照片給各位大大研究看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當然可以阿 ~照片是最好的 ~越清楚 越詳細 最好拉 ~ 感恩 ~
懂的大大 自然就會幫你囉 ~.........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他還沒報價不知道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F:

裡面電容外觀看起來都不錯

楼主:
過二天我照幾張照片麻煩各位大大幫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裡面電容外觀看起來都不錯

用看的 都不動手測量阿 你如果去當學徒肯定被師傅用螺賴罷敲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