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載就斷電

楼主(2010-01-12):
手上有一顆電源供應器400W 不接任何東西短路綠線開機OK  一接上任何硬體或光主機板開機就馬上停掉
請問該重哪邊下手查 拆開來看都蠻正常的 會不會是功率晶體故障?

网友:
那是主機板有問題吧.....
把4PIN拔掉在開機看看...
如果還是依樣~~~~那就請依版規貼圖發問吧~~

网友:
如果真的是電源的問題 應該是電流不夠吃 電容器換掉應該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