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熨斗拆SMD元件

楼主(2010-01-12):
最近想換顯卡上的SMD固態電容
上網做做功課
看要怎樣焊下來比較好
上YouTubeu意外找到這個=''=
有興趣大大可以試看看
不過可能要注意PCB背面應該是不能有零件才能這樣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suJ7-ozAP0

网友:
這樣會不會溫度過高 把要拆的 SMD 給熱壞囉 ~

网友:
瞎咪~~~~~~~
這招也行~~~~~
太猛了~~~~~
還好不是蒸氣燙斗:on_081|
不然就全毀了.......:on_100|

网友:
這樣做pcb板不會燒壞嗎?

网友:
非常好滴點子.蒸氣熨斗溫度控制滴好.是不錯滴工具

网友:
這招真是太妙了~~

网友:
ㄟ,距離稍微高一點,就是一個不錯的小型預熱台,還真是不錯的IDEA,打敗了那個〝鍋寶烤箱〞預熱台
如果真要單拆零件,還真是好用

网友:
現在的高手真是太厲害了.連電熨斗都能拿來拆卸零件.不知哪天會有人拿電暖器也來這麼一招?

网友(2010-04-12):
哈哈~怪招還真多 不過不敢試 怕會爆米花

网友A:
這即便是在下困惑之處,究竟pcb版的耐溫有多少?其實以在下所知,日常生活電器用品,有許多屬電熱裝置,且溫度都很高,如能善加利用即是多功能電熱設備,在下也想著用電暖器做為預熱裝置,誠如S大秉持(土砲)精神!
等有時間,在下來試看看電暖器預熱台的究竟是效果還是笑果,再向各位先進報告.
另外,有個問題想請教先進,如果土砲成為(笑)果,PCB版的絕緣塗層可以修復嗎?該用何種塗料?何處購得?
在下馬上進行了測試:
工具:歌林蒸氣式熨斗(不加水)
溫度大概量了一下170度C+兩光吹風機
烤主機板BIOS
結果出爐了,主機板放在熨斗直接接觸+吹風機,哈~連個主機板底部焊點都熔不起來!
不死心,再拿顯示卡烤GPU+BIOS.....
結論是.....笑果十足n_043|
另外,在下疑問獲得初步解答,PCB至少可以承受170度C且完全無變化(完整無缺)

网友:
170度...銲錫沒辦法溶拉  要有鉛183C

网友:
這樣的風險會不會太高了啊!
壞掉的是拿掉了沒錯,但是原本好的,會不會因為這樣也壞了!

网友(2010-05-3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算克難點,簡便相應的工具也好
但這招電熨斗太天才了,不敢領教

网友:
看來這電熨斗當預熱台還蠻適合的,但溫度不知是否吻合?會不會燒壞板子?

网友:
天ㄚ~簡直就是一個預熱台,這是最高境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點子比黑晶爐更棒,看來我要去找個電熨斗來改一下220V,還不必考慮電熨斗是否有必須用110V電源的問題。

网友:
新招式..厲害厲害~~佩服

网友: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但是真的可以拆下來嗎?

网友(2010-07-01):
引用 网友A:
這即便是在下困惑之處,究竟pcb版的耐溫有多少?其實以在下所知,日常生活電器用品,有許多屬電熱裝置,且溫度都很高,如能善加利用即是多功能電熱設備,在下也想著用電暖器做為預熱裝置,誠如S大秉持(土砲)精神!
等有時間, ...

應該先用薄一點的pcb版來試試!

网友(2010-08-25):
真是太厲害了...
佩服佩服..
等我再練個十年.再來試試看...

网友(2010-10-14):
這招真是太妙了~佩服佩服..

网友(2010-11-17):
好猛喔…應該先來測一下熨斗的溫度吧…
因為我用936那台…要拆主機板上的電容…350度還要熔不熔的…
不過影片中的那片…好薄喔…猜熨斗的溫度大約在200度吧…才有可能辦到滴

网友(2011-02-25):
真強

我是用熱鋒槍...

网友:
不是吧n_033|
不會吧n_121|

网友(2011-04-19):
這樣子取零件的話

真的不會過熱燒壞掉嗎 ?

有沒有人試過ㄚ?

网友:
下次我來示範一下~用平底鍋拆電容吧n_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