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621AD公版加強版

楼主(2010-01-12):
名称】增强版鼎科GM2621免驱动板,完美支持22宽屏
【体积规格】107mm*50mm
【PCB 版本】2621 V2.0-A
【适用机型】适合22寸宽屏及以下LVDS液晶屏
【支持规格】最高分辨率:1900*1200
【新旧程度】全新
【产    地】鼎科原厂
【质保期限】3个月质保
【重要特点】无需烧录程序,直接设置跳线,即可改变多种不同的分辨率,支持多种规格液晶屏,如需要特殊的分辨率,也可以通过烧录程序解决。
【特别说明】如需要烧录特殊的分辨率(以下没有列出的)
新款、老款2621的区别:
1.增加了12V屏电压跳线  2.增加了散热片  3.去除了7、8跳针 4.完善了电路设计
鼎科2621屏参数跳冒定义(single表示单、dou表示双)
1280X1024  dou 8bit     1-2
1024x768   sig 8bit     3-4
1024x768   sig 6bit     5-6
1440X900   dou 8bit     12-56
1680x1050  dou 8bit     12-34
1600x1200  dou 8bit     12-34-56

网友:
美喔!這個免燒錄的好,希望他的免燒率可達百分之百

网友:
這塊去年6月就出了.

网友:
這不是常用的快速維修AD版嗎??呵呵~~

网友(2010-09-05):
請問一下viewsonic vg700 跟vgGM2621 怎麼調面板連接線線??
     面板資料:
                       1280 x 1024 5v(內建已調)
     面板接腳定義:
                        1.RxO0- 2.RxO0+ 3.RxO1- 4.RxO1+ 5.RxO2- 6.RxO2+ 7.GND 8.RxOC
                        9.RxOC+ 10.RxO3- 11.Rxo3+ 12.RxE0- 13.RxE0+ 14.GND 15.RxE1-
                      16.RxE1+ 17.GND 18.RxE2- 19.RxE2+ 20.RxEC- 21.RxEC+ 22.RxE3-
                      23.RxE3+ 24.GND 25.NC(不接) 26.NC(不接) 27.NC(不接) 28.Power
                      29.Power 30.Power
      公板接腳定義:
                      1:VCC  3:VCC  5:GND  7:R3-  9:CLK1-   11:GND  13:R2-  15:R1- . q3 r* l:
                       e5 P! H1 x 2:VCC  4:GND  6:GND  8:R3+  10:CLK1+  12:GND  14:R2+
                     16:R1+  / J3 N9 b" I; g$ k0 @6 ~! l 17:R0-  19:RB3-  21:RB2-   23:RB2-
                     25:GND   27:RB1-   29:RB0- 7 h, [9 e% U6 M1 o( J, c18:R0+  20:RB3+
                     22:RB2+   24:RB2+   26:GND   28:RB1+   30:RB0+

网友:
回覆#5
這個您要去查您的面板編號.之前拆過viewsonic vg700.使用的面板是 LM170E01(A5).可是不保證您的也是這塊面板.
然後再去查面板的DATA.
得知它是解析度1280*1024.面板電壓是吃5V.LVDS双8-30PIN.再根據其AD板與面板間對應腳位去做跳線.

网友:
感謝你,改天去買套件來用!!

网友:
通用AD上有標示腳位,準備FIX-30的屏線按照面板接腳對應到AD上就可以。
或是詢問賣AD的賣家有沒有配好的屏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