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大大PWM IC怎樣檢查好壞

楼主(2010-01-12):
想請教大大PWM IC怎樣檢查好壞
PWM大約有8腳跟14腳~
就先8角來說
我要先去找PWM IC的PDF檔,當我找到我要怎樣用電錶確定PWM是好的??
說實在有點看無PDR在講啥,小弟基本電壓看的懂,我是要檢查輸入電壓根輸出電壓跟PWM PDF一樣嗎??
怎樣看??PWMIC基準電壓不一樣??有大大要示範一顆講解一下嗎??
已看過W大大的這一片UC3842好壞的判斷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pwm ic 或穩壓ic都無法用電錶測,都要上電在電路上測..

pwm ic  百百款要如何舉例?既然提到pdr....可能在說液晶高壓版..

以oz960為例,當你各輸入電壓都正常,而無輸出,就要檢測是否過壓

或過流,當無過壓或無過流就有可能內部震盪器損壞..

我檢測pwm ic的經驗就是...

1. 各輸入電壓一定要正常

2. 不能過流或過壓保護,一旦保護,ic就無動作

3. 口訣:有進就有出,當上述2種情形都ok,ic壞掉

有些經驗是要自己去摸索跟體驗,舉再多的例子也是空談,因為每個人

的檢修方法不同,希望你能理解。如要深入了解oz960,請上網路

查,講的比我精采多了,靠人不如靠自己,一切的經驗都是自己累積,

旁人無法幫你..,時間花下去就是你的。

网友:
要怎樣判斷 PWM IC 的好壞? 反過來就要問你瞭解了 PWM IC 的功能與工作原理了麼? 如果你不能瞭解 PWM 的功能與工作原理, 你又怎知 PWM 已經損壞或正常工作?

我想在這論壇已經有非常多的示範, 也已經有許多的分享教學文! 如果你能花時間努力去學習, 我想那是學會最快的捷徑! 也是我誠心的建議!

加油!

楼主:
感謝兩位P跟H大大~~小弟在多去爬文~跟妳們的想法@@
維修電器真的是經驗比知識重要~但知識是經驗的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