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只有色條沒影像

楼主(2010-01-12):
請問各位大大:我一台筆電有獨立顯卡.開機後螢幕只有大大小小的色條.沒有影像.是甚麼問題

网友:
可能屏線鬆脫

网友:
可以外接一台螢幕 就可分辨是顯示卡的問題.還是螢幕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開機後再近BUOS的時候如果就這樣的話 就是 顯卡 掛點了 內顯的話 可能GPU 補和可以修好
獨力顯卡 買片回來更換上去就好哩^^~

网友:
應該是顯卡的問題.BGA脫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