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張顯卡有問題有救嗎了

楼主(2010-01-13):
我有一張GV-N57128DP有直線條開到XP跑一下就當了,另一張微星FX5700TD128有直線,沒什麼字這兩張電容都很正常

网友:
有直線條,代表有記憶體損毀或空焊,跑到一半當掉,也有可能是GPU的問題。
經檢測完後,大多還需要經過加焊的動作,不過有時加焊後仍未改善,則需要更換記憶體了,甚至GPU。

楼主:
我己修復了N5700128我是把顯卡的風扇支先拆了在開機先看一下等風扇下的GPU熱一下居然線條不見了就趕快關機在拆下顯卡壓一壓GPU風扇裝回去重開機就好運ok了不知能支持多久測示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最好每天插三支香在顯示卡前面,拜它三拜,一定可以撐到過年,祝您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