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板內這顆零件是叫CMOS管嗎

楼主(2010-01-13):
高壓板內有二顆八腳內置n+pMOS是叫CMOS管嗎?
請各位大大解答謝謝

网友:
麻煩一下 貼個圖歐~~ IC 很多種 ~所以 ~貼個圖 有認識的朋友會給你解答的n_067|

网友:
你沒有上圖片,不是很肯定。
不過如果兩個外型和上面的字一樣,而且引脚連著那個變壓器的話,一般來說就是FET了。

网友:
這帖之前不是有發過,也有人解答,為何要重開一帖呢?

別人說你又不信,何必多此一問呢?

在對岸也有人稱互補型CMOS管,你相信嗎?

网友:
請問CMOS用什麼方法測量,知道CMOS OK謝謝

請問CMOS用什麼方法測量,知道CMOS OK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