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Q7T4

楼主(2010-01-13):
我有一台 Q7T4的電源板.....

因為 我手賤 亂搞......導致R702這顆電阻燒掉....

電阻色碼為:藍 灰 銀 金 黃

五色精密電阻 大概看的出來就是68系列的電阻....

不過 因為第三碼為銀色 所以我實在不知道這顆電阻到底是多少歐姆

問了許多人 答案從0.068 到6.8歐姆都有......

而我手中的三用電錶也很兩光 量出來的數值是.....0.12~0.13

所以請各位大大 手中剛好有這塊電源板的話

可以幫我量一下到底是多少歐姆嘛!?

以上 感激不盡 小弟在此先行謝過。

网友:
是0.68歐姆.
3.3V的保護電阻,阻直接近的都可替代,
但是不可以使用跳線替代,安全為上.

网友:
你有解焊!下來量嗎??
還是在上面直接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這顆電阻應該沒壞,  只是它阻值相當低, 你可以另外找一台電表再測量看看數值!

楼主:
解焊下來量 就是 0.12~0.13........
因為我已經不太信任我的電表了= =

原本這顆電阻沒有壞 不過 就是我亂搞
我看到 電表上 可以量安培的樣子 我就搭上去看看 結果電阻就燒焦了

网友:
量安培可以令電阻燒焦??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焊下來量 就是 0.12~0.13........
因為我已經不太信任我的電表了= =

原本這顆電阻沒有壞 不過 就是我亂搞
我看到 電表上 可以量安培的樣子 我就搭上去看看 結果電阻就燒焦了 ...

.....
你該不會測量錯誤吧....
若是沒形成依各迴路下去測量...可是直接短路耶~~~
連電表都會燒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你用指針還是數位的 !!!

你確定用安培檔位下去量 !!!

這樣正常來說應該是電錶內的保險絲燒掉而已吧 !!!

對電阻不會有影響才對 !!!

楼主:
對阿 就是 量測錯誤.....

一開始搭保險絲 保險絲就冒煙了

然後 也不知道為啥  又去搭了電阻......也跟著一起變黑了

而且 老實說  我也不知道 怎樣用 三用電錶去量安培 只是看到 錶上面有ma的東西

我又很想知道 流經 保險絲還有電阻上的安培數為何

就很自然的.....黑棒接地 紅棒接元件  然後就燒了
(所以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怎樣量測)

我的電表是數位的.......因為已經很多年了 也有點故障了吧

像DC 超過 20V的.......顯示都會異常

比如 應該是 變成 21.8V    常常就會顯示變成  2.1.8

反正 確定是  0.68歐姆的話 就好辦多了.....

以上 感謝 各位的幫助。

网友:
不管什麼儀器使用前請先參閱使用手冊 !!!

這樣可確保本身安全 , 也可確保你的儀器正常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關於 電表讀數顯示異常 這部份可以先更換新 9V 電池再將歐姆檔打在最低檔測試是否低於2.5~0.1歐姆以下 , 若是高於2.5~0.1歐姆以上很多時 (如10歐姆以上) 表示您的電表校正功能已經有問題了 , 另外當電表打在電壓檔及電流檔位時 ,LCD應顯示000 才對 , 若是無法歸零 請更換新的電表吧!
ma 檔位是 毫安培 的意思 , 您量測的位置在電源及高壓集成的電路板區塊 , 至少也要用10A 的檔位才行 , 其實數位三用電表並不常用到要量安培數的 , 希望您下次注意使用 , 使用新電表時請詳閱使用說明書 , 免得又搞壞了!  ( 數位三用電表使用時要注意倍率的換算使用及注意小數點判讀 , 有些人會不留神常誤判數值 )

网友:
電表沒啥電也會造成電表量測數值不準,換顆電池看看還有並聯電阻用電流檔照理說應該不會造成燒毀,會燒的話早之前那顆電阻就燒ㄋ~~~~那顆照經驗當電路保護用(類似保險絲功能)但樓上說的沒錯,維修後不可當常態使用,維修可以用細單心線一根來取代(銅線那一種),這是我以前當兵時有位阿兵哥說他家在開電器行她們都拿這來暫時當3安培保險絲用~~~有說錯可以討論~~感謝

网友:
如果色環電阻不會看有網址可以算!
http://samengstrom.com/nxl/3660/ ... r_code_page.en.html

或者是慢慢算...
0黑
1棕
2紅
3橙
4黃
5綠
6藍
7紫
8灰
9白

金+-5%
銀+-10%
沒有+-20%

四環色碼電阻
EX: 第一色[綠(5)] 第二色[藍(6)] 第三色[紅(2)] 第四色誤差值[(金+-5%)]
ANS:5 6 00(5.6K) +-5% 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