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錄放影機不過電

楼主(2010-01-13):
故障情形:挑片,錄影片子結尾封片時無法封片,有聽到持續高速風扇聲,然後就斷電,之後就無法開啟電源了,因為是OEM的牌子(好像是SAMPO代工),所以想請各位熱心大大幫我判斷一下不知是電源板哪個元件壞了,查詢一下看是哪裡故障,修修看,電源板上看電容皆無突起,只有一個上有標示SSS4N60B的元件下緣基板好像有漏液的情形,附帶電源板照片請各位大大幫小弟判斷一下,看是哪壞了,謝謝

原來插電後時鐘會亮起,現在是完全不過電http://photo.pchome.com.tw/jhlin88/126334575281

電源板相簿連結
http://photo.pchome.com.tw/_manage/my_photos.html?s=s10&n=jhlin88&b=2

楼主:
補上照片附件

不好意思,要貼圖一直弄不好

電源板相簿連結
http://photo.pchome.com.tw/jhlin88/02/

网友:
這種電源版上都有印每個腳位輸出電壓,樓主可以試著上電後測量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插電後,三個輸出電壓座
CON2 1.-12VS
             2.GND
             3.GND
             4.+12VS
             5.GNG
             6.+5VS
             7.+3.3V
             8.+5VT
             9.GND
             10.ON/OFF
測不到電壓輸出 (5V及3.3V都測不到)

CON3 (DVD-ROM)  (12V及5V都測不到)

             1.+12VS
             2.GND
             3.GND
             4.+5VS
測不到電壓輸出

CON4   VFD
            F+
            F-
            GND
            -27V
電壓出現4-6V跳動

网友:
請看一下版規,要回文滿10篇,才能貼圖。

网友(2010-10-10):
電源110V輸入線那二個黃色,拿電表量一下是不是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容會短路嗎???
都1月的帖子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