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2/661FX 有過電不開機 除錯卡00 [已分屍]

楼主(2010-01-13):
小的翻出了一塊精英的版子,之前失敗那麼多版子...這次一定要成功!!!!
除錯卡00除錯卡燈號正常,短路RESRT除錯卡上的RESET燈號會閃一下。
以下是小弟的測試
PG跟內核電壓是不是過低阿...
第5、6、8、9、10、11、12隻腳都有電壓,但是...第7支腳也就是A5沒有電壓...
小弟發現這個電晶體的C跟R的路線短路,這樣對嗎...

請問大大...接下來小的應該從哪著手...PG這樣不正常的話,接下來是不是就要往南僑那邊去找??

爬了許多文章,也參考許多大大的實例,最後...還是被我搞掛了...頭快爆炸了...
最後,還是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依您的問題未必要馬上去查南橋!VTT電壓不對,CPU的核心電壓根本不正確!就算假負載上去(小弟我沒有假負載,一看到大大您這個,感覺就......)也必須要有1.7V的電壓(依假負載上所強制控制的VID而定)。
查PWM晶片有沒有正常,工作條件有沒有達到。
但有些設計,南橋要正常工作,才能夠再補上PWM所需的條件。

那顆看起來像電晶體的先不要管它,它是IC。

网友:
這塊板子的通病是cpu座空焊,先檢查ad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
此板百分之99.9 478座空焊,小弟跑服務維修的學校有批acer t310系列只要板子不開,皆送修更換socket座就ok。

网友:
我也有此(主板)一張 (故障不會修)所以不敢動手
現在整台還是放牆角(待有心得才敢動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greatwe7大,這塊板子的CPU座是BGA嗎?還是PGA的?
我手頭上有一塊同樣是精英的661FX-M,但它的CPU座是PGA的,想說sos80065大的會不會也是PGA的,如果是,那就可以排除空焊的問題。

网友:
這款空焊很多,大多數是座子的問題可以把板子坳坳看在去量。

假負載少數板子上去PG跟Vcore會偏低,但這款我確定一定要顯示1.75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大大~
這是小弟去測PWM的數據,IC編號為ISL6556BCB
這是小弟去查到的腳位資料
在量完電壓之後,看了一下覺得怪怪的就去跑了一下線路,發現3、4、5、6是接到一個102的排組。
量了一下,發現怪怪的,第三隻腳到A點是短路的到B也是短路,第四支腳到A點也是短路。
覺得這樣好像是不對的,所以就把PWM拆下來,去量版子上的線路沒短路了,但是...PWM的第三隻腳也沒有跟第四支腳短路阿...這正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問大大,AD阻抗是指對第阻值嗎??
小弟有量了一下大大圈起來那邊的對地阻值,有些是無限大耶...
請問是不是表示CPU座空悍了??

楼主:
補充...
這塊版子是CPU是BGA
不會刺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應該有3處是空焊,實際位置我已忘了,既然cpu座已發現有空焊就應

先處理,不然所測電壓都不準...不要一直做白工。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這個圖片不是你的主機板嗎 ???

CPU 座不是標著 PGA 嗎 ???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大您好,大大您量到的是VID信號囉!您是在活電狀態下量嗎?(指的是量到3、4腳短路時),如果是短路,那很正常,因為兩個都被送低電位,沒有電壓差,量起來當然會覺得它是短路囉!
但它的PWM控制信號、PG信號等都不正確,誠如P大說的,有虛焊真的要先排除,不然實在很難玩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H:

BGA跟PGA不是看是不是表面接焊嗎...
因為晶片都是BGA所以我以為是這樣分辨...
不是嗎....
請大大賜教...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可以從主機板背後cpu 座的地方 , 看有沒有接腳 (剌剌的) !!

要不然你再補一張主機板背面的圖 給大家看一下 !!!

通常 BGA 的很容易有虛焊的情形 , 但這並不是說 PGA 就一定不會 !!! (不一定是虛焊)

只是機率來說是微乎其微 !!! 因為你的電壓幾乎都沒出來 !! 所以先行確定這一部份是很重

要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J:

喔喔!!
那我的觀念是正確的...
我還以為我的觀念是錯的...
這塊版子是BGA,後面不會刺刺的...
虛悍的部分....我還再等禮拜一去電子材料行買助銲劑...

楼主:
回复 网友K:

請問大大~~
"64位數據和控制線" 跟 "32位地址線和控制線"
那邊是不是阻值全部都要一樣??
看了很多文章,說假負載並不是所有的版子都適用!!會有一兩點不同。
小弟在64位數據和控制線那個區塊有量到兩點不一樣的,這樣是正常的嗎??
還是說這樣還是有虛悍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L:

請問大大,VCC正常輸入了,但是PWM控制信號跟PG信號卻不正常,是不是表示這個PWM故障了?還是說是有其他的輸入信號異常,所以導致PWM控制信號跟PG信號不正常??
還有...VID是什麼阿...?
DATASHEET我很努力的看了...翻譯怪怪的...="=

另外問一下,主機板的電源控制不是都是由這個PWM發送的嗎??
所以...如果PWM有問題不是要先處理PWM再去處理其他故障點嗎??
記得以前爬文WISH大大好像有一篇有說到...但是現在都找不到那篇文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剛修復一片這塊同款的板子,依據你上面所測的一些數據,
看起來不正常,但是這塊板子就是那麼奇怪,不上真U的話電壓數據會比一般板子還低
目前你在假負載所測得的電壓值都算正常的,
除了,主時鐘的電壓,你再測一遍,將電表DC檔位撥到最小檔位,測量看看是否有0.01V~0.02V
跳變,有的話,再測量一下記憶體的時鐘電壓是否到1.12V左右,四個時鐘到要量到.
若有可以上真U跑跑看了
若無主時鐘跳變,就像樓上一些大大所言,CPU座空焊,(還有把CPU做的白色蓋子打開檢查一下,針腳是否有變形的)
若無記憶體時鐘,BIOS重新刷過(刷V1.0版的喔),若時鐘正常就先暫時不要重刷BIOS
以上僅供參考!預祝你成功!
順便附上此板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M:

都有可能,我不知要如何回答你這個問題?同樣的症狀但故障點未必相同..

以我的個案,各電壓都ok但3~4點空焊,其實拿其他478板子來比對不就

知道...........現在的你是電壓不正常也空焊,加上我的板子pwm ic 是adp3180,

所以.....只好貼個數據給你看,請參考就好故障點未必相同,還是得靠你自己判斷去修啊...

好的板子

不良的板子

假設cpu座裡電壓不正常 + 空焊 ,試問你該先修cpu供電模組還是先處理空焊呢?

當無pg跟reset又該如何處理呢?無時鐘電壓又該如何處理呢?這些都是基本概念而以...

网友:
回复 网友N:

VID就是CPU發送給PWM晶片所需要的電壓所代表的數位信號,除了PWM晶片本身的工作條件滿足,再來就是VID的正確性,一旦VID不正確(前提是PWM已經滿足EN、電源等條件),那Vcore就出不來。
目前P大也點出來了,您量到的AD線有不正常的(與其他的AD線比較),空焊的機會蠻高的。加油喔!
找了幾篇以前多位前輩們的教學文、討論帖,或許可以從中的到一些思路,最近我也在著手維修CPU核心電壓異常的板子,如果有修好,會PO在維修時例給大家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2Bfoyang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2Bwish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686&highlight=CPU

楼主:
回复 网友O:

大大,記憶體時鐘電壓是1.3左右
我量數據總線那邊的AD阻值有兩點是不正常的...
已經用熱風槍吹好幾次了...都一樣,但是上電去測兩點是有電壓的
但是...電壓跟其他點就是不一樣...
我有拆開白色那個蓋子,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謝謝大大的數據參考,現在正在想辦法搞定空悍...
吹了好幾次了...不會要換座吧....

謝謝 s10274chen大大的連結,看來小弟爬文爬的不夠....
話說回來,好像有些文章都不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Q:

你好像不懂什麼是空焊?既然空焊為何會有阻值跟電壓呢?

有點搞糊塗了,請參考其他大大的建議檢測,祝好運...

楼主:
回复 网友R:

大大~~
我知道什麼是空焊...
簡單的說空焊的地方就等於是斷路,不應該有電壓才對...
不要那麼快放我阿...阿烏~~~~

楼主:
回复 网友S:

大大提供兩篇我有看過!!
但是...小弟沒有預熱台...
可以借到的東西只有熱風槍...

网友:
那試試看吧 我也只有熱風槍   第一次 不行 再試一次 若不行就放棄吧 有可能是虛焊的焊點有髒東西 怎麼焊都焊不上了 需要整個座換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