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m2n-LA無cpu vcore電壓?

楼主(2010-01-13):
此板是從hp品牌機拆下來的,型號是:A8M2n-LA,故障情形開機只聽到power有"答"一下就沒反應了,先移除12v4pin就可正常上電,
可把旦測4pin插孔並沒有短路的現象,但還是朝cpu Vcore供電故障查起,但是剛要動手查rt9245a的 電源ic時,不小心"阿斯"......
在想此ic可能掛了,但是一直找不到何處可入手rt9245a和rt9603,如果各位大大知道那有賣或誰有多的備料小弟向你購買,順便附上datasheet。謝謝~

543.66 KB, 下載次數: 98

116.74 KB, 下載次數: 7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很近的話 我有可以找我要.

楼主:
tony大,我在很遠= =,南投竹山耶~怎麼辦?還是你知道網拍有再賣嗎?或者可以考慮一下用寄的給我嗎 ,當然費用都我出

楼主:
嗯~今天有空再將此板續修,先將RT9245A和RT9603拆下,再試著上電,...短路消失了,不再自動斷電了,待料中....找到問題而沒料件真痛苦....TONY大,你好人行行好,有空寄零件給我嗎? ......我先匯款給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PM 給我^^~

短路消失 那代表 PWM掛掉的機率很高喔.

楼主:
前天收到tony大的料件後開始再作檢修,一共換了rt9245a+rt9603+mos後,短路消失了,上電不在斷電,可是量測12的阻值都只有77左右。上電後量測假負載cpu 0.14v、vtt 0.9v、pg及reset不用說了都沒有,量測rt9245a的電壓如下:
28pin  VCC :5v
27pin PWM 1 :2.5v
26pin PWM2  :2.5v
25pin PWM:2.1v
24pin PWM:5v
15pin IMAX :0V
1pin Vid4:0v
2pin vid3:0v
3pin vid 2:0v
4pin vid1:0v
5pin vid0:0v
10pin pgood:0.6v

請教pg 訊號是否沒起來,ic就不工作呢?但pwm輸出還有電壓,請教我還有什麼方向可以檢修,或需要什麼數據,請大大們幫個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往時脈振盪 測看看~_~_我還在等新電容表中ˊˋ

楼主:
剛剛又測量了dvd腳,本來想說此腳的作用是什麼,就找到之前w大所po過的vcore上電原理,原來就是大家所說的en腳,再看了datasheet裡說明只要有1v就代表ic已有工作.....
再查rt9603的ic,它的drvh、 drvl兩腳皆無輸出電壓,可是in腳有2.1v來自rt9245a耶~正常應該有收到pwm來的電壓才是~~~

楼主:
目前進度,板子已經有vcore電壓了,原因是上星期tony大寄給我的rt9245a又被我搞壞了,結果一位barbarian大把他的板子送我,我再拆換一次rt9245a,上負載就出現1.57v囉,但是再上卡測試時,發現reset有正常閃一下就滅掉了,上真u可是不跑碼出現--,再量測cpu負載發現沒pg及reset訊號.....
後來發現一個奇怪問題,就是此板我只要放一段時間後再去開機, cpu上pg及reset就都是正常1.8v,但只要關機再開或reset一次,兩者電壓就又不正常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該不會電容的問題?
電容用久了電容值變低. 當電容飽和的時候卻不足供應負載. 重新Reset 還是屬於電容仍處於飽和狀態.
比如說原本 1.8V才會達到飽和狀態, 但因電容值偏低. 在1V就達到飽和而無法達到應有的工作電壓
而過一陣子再開機, 因為電容內無電壓處於不飽和狀態. 一開機是有可能在開機那一瞬間達到工作電壓
不過那也是一瞬間而已.

簡單的說. 要不要先把電容給換了呢?

楼主:
cpu無復位及pg信號?

請教各位大大,今天先將io直接更換,但cpu復位一樣不出,amd am2系列的pcie插座的reset是北橋直接供給的嗎?量測pcie的11腳發現也無reset,那除錯卡上的reset有正常通過可能只是南橋本身有復位後再送往pci及ide...等設備有復位而已?如果是這樣,方向已經縮小至北橋?

网友:
PCIE是直接由北橋掌管的,若它沒有reset,很有可能是北橋掛彩。
但不至於那麼慘,北橋的散熱做的好,不至於燒毀。
CPU沒有送PG出來時有沒有其他地方有異狀?......(要查線路,會查到眼睛脫窗)

楼主:
嗯~ cpu 的pg也沒有,記得之前讀文是先有pg再來看復位,pg也是從cpu往回跑線中.....
好難查......
s大,我寄給你的電源板查的有頭緒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問題超硬的!被雷劈到果然不簡單!
前天去買找到有問題的元件,原本想說換好了應該是可以了.....結果換好之後,是沒有零件燒掉,但是電壓還是出不來,還在找問題!有先前花大半時間是在找板子上的IC資料手冊,找到最後,只有一顆沒找到(應該是找不到了,DLA001D),最基本IC需要的電源都出不來。(我有看到您有幾顆貼片電容上有做記號,而且量起來是短路的,結果是一顆IC被打穿了,直接短路,已經有換掉了,沒短路了n_003| )很怕還有IC有燒掉(假設真的燒掉了,也幾乎是買不到了)。沒關係,我再繼續努力!希望問題能被我找到,當作經驗。
也真的體會到當時shunxing修那台液晶電視為什麼要直接換板子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7990-1-3.html

楼主:
嗯~同志尚需努力 有消息通知我。對啊,而且那些ic都看不太清楚,都要很用力看@@,之前那顆DLA001D我上網也都查不到,當初我是看成DLA0010 ,超難搞的,難為你囉^^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會啦!我會加油的!能修好的話....功力肯定會增進不少,我對switch power的結構還不太了解(還要惡補一下原理),修起來有些地方感覺不太清楚電路架構,好像在矇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