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線圈出現滴滴聲

楼主(2010-01-13):
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有一張PI板,螢幕會變超亮,然後就突然暗掉電源燈也關掉,並且 接下來又變超亮而且電源燈有亮起,這樣反覆著
用電表量發現高壓線圈有滴滴的聲音, 並且12V也會一直變為2V,然後又變回12V又變回2V
請問以上現象會是什麼問題?

如果小弟敘述不用詳細,請指導小弟我

网友:
可以請你用標點符號麼? 整段句子都連在一塊,很難看懂你的意思! 謝謝!

問題的症狀反應出, 當你調對比時, 會造成過亮又變暗, 所以可以推斷你的對比電路調整出現問題, 也就是你一調亮, 對比電路造成過亮過電流, 使 12V 電壓降到 2V, 而保護電路馬上起作用使對比電路調降, 電流回復正常狀態.

所以請你往這個方向去查電路! 拜託, 標點符號要打!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