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手請教...

楼主(2010-01-14):
請問有家居桃園縣市內的熱血玩家嗎?
可以讓我觀摩怎學習主機板換電容嗎?

曾經嘗試N次,光退電容與除孔內的渣...就活活搞死4-5塊主機板了

也看過影片的熱風槍教學,但查價一組少說5000元起...

很想敗,但又怕買了沒影片這神,吹雪一般~噴出來,當場乾乾淨淨...

很奇怪...每次拿起焊槍,很有快感,但維修下去,都是慘敗的失落感

加上這次房間三台電腦,都輪流燒掉,整個鬥志大傷...

歡迎你加入,但發文前請看完板規,並遵守其內容,此帖應發於新手上路區,代為轉移.

网友A:
新手區有人教

因為主機板是4層板要用恆溫烙鐵才焊的下來一搬電子材料行就有賣上面有一顆黃色按下去溫度上升加熱但要注意溫度太高主機板會燒壞何時要加熱不加熱多練習就可以或者可以買更高階
的烙鐵放一整天都350度要焊之前上一些助焊劑就很好弄除孔內的渣可以買一支內徑0.8~0.9的鑽尾手動一隻約450就可以清乾淨要換電容市要多練習才可以抓到要訣光看是學不會我大概練一星期就可以順利焊下來

网友:
我不喜歡用那種按按鈕的恆溫烙鐵,不好用!有時會加熱加過頭。
我喜歡依照焊接環境來使用烙鐵,一般我只要焊大面積,都直接採用60W的烙鐵,小面積則選用30W的烙鐵,我自己準備了3隻烙鐵,每隻都賦予不同的任務。
焊接技巧好,就不用像playart大說,還要買支鑽尾,這樣的做法,容易破壞板子。

网友B:
......我的只用1支60W烙鐵就解決了...
恆溫熱風槍上面那組恆溫烙鐵我連動都沒動過...
還有一之40W的...買來到現在10幾年了..只用過2次..不夠熱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主機板是4層板要用恆溫烙鐵才焊的下來一搬電子材料行就有賣上面有一顆黃色按下去溫度上升加熱但要注意溫度太高主機板會燒壞何時要加熱不加熱多練習就可以或者可以買更高階
的烙鐵放一整天都350度要焊之前上一些 ...

嗯...通霄沒睡,花了3小時...我竟然還是沒辦法把微星主機板的洞 搞定...
朋友送我的主機板,嗚嗚...兩顆電容換好,我的主電腦就能復活了...

恨鐵不成鋼...沒那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只用1支60W烙鐵就解決了...
恆溫熱風槍上面那組恆溫烙鐵我連動都沒動過...
還有一之40W的...買來到現在10幾年了..只用過2次..不夠熱阿...

當初看烙鐵焊接圖文教學1.0版
買了一隻可加溫的,結果...更是慘不忍睹

事後朋友借我一隻60W的? 用起來手感不錯,可惜我不懂保養,把那隻的頭
搞的完全生鏽,這兩天會去電子材料行,找找是否能換頭...

至於手上那條銲錫,好似也是失敗的主因,跟對面鄰居借了一隻鳥鳥牌焊槍、銲錫
已經順利退掉兩顆爆掉的電容,但依舊無法清除那個孔...

這幾天掙扎是否買一台熱風槍了,斷斷續續的學習,都慘敗...

网友C:
換電容 ~買台錫爐 ~超快的 ~.......                        ...QQ 不要打我 ~..
不然用土製的(3載版) 預熱台 ~ ....210C  輕輕一拿 電容就掉下來 ~.....CC

加油歐~多練習 ~你就會很順手 一把烙鐵60w搞定.. 練個一個月 ~你會發覺用烙鐵 就很好換囉~

网友D:
露天拍賣有再賣便宜的熱風焊槍組,1888輕鬆購入.

當初是剛好政府發消費卷,我才有錢去買一組熱風槍當初買了4500元...

歡迎你加入,要玩主機板真的要準備不少小朋友n_071|

网友:
回复 网友E:

TONY 大 你買哪一台 ~4500元 好貴歐 ~~是有品牌的阿 ~還是電子材料行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電容 ~買台錫爐 ~超快的 ~.......                        ...QQ 不要打我 ~..
不然用土製的(3載版) 預熱台 ~ ....210C  輕輕一拿 電容就掉下來 ~.....CC

加油歐~多練習 ~你就會很順手 一把烙鐵6 ...

我斷斷續續練了半年了,成功率也是斷斷續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露天拍賣有再賣便宜的熱風焊槍組,1888輕鬆購入.

當初是剛好政府發消費卷,我才有錢去買一組熱風槍當初買了4500元...

歡迎你加入,要玩主機板真的要準備不少小朋友n_071| ...

:) 嗯...這幾天爬網路文章,意外看一台850?
也努力繼續找下去,到今天就是看上那組...
看影片吹那個孔,簡直是用噴出來的...
挖一個洞,我就搞了三小時,我真懷疑我還有未來嗎!?

唉...但願這幾天借朋友的錢,能夠歸返

网友F:
主機板拆電容要點:
1.準備的工具
    一定要用60W尖頭的烙鐵(100多塊的就好)
    錫不要太差的如:新X牌的60/40~或有含銀的38/60/2熔點較低(僅量不要用無鉛的)
    一般吸錫槍一支
    最好備有迷你電鑽或手鑽鑽針0.6~0.7~0.8mm
2.零件拆卸要點
    由於電路板上的錫點~含錫量高~助焊劑少~所以熔點會比較高
所以重點來囉!
    焊點部分:
    要先補新錫~讓新錫的助焊劑與原有的錫融合~
而焊接最好的方式是~先將烙鐵碰觸焊點約3~5秒後~待焊點的溫度升高~再上新錫~比較不容易有冷焊及空焊的現象
    電容部分:
    最好的拆卸方式~含有新錫的焊點熔點降低了~先將烙鐵接觸焊點~待錫融化~用左手推電容~先讓一隻腳出來~再以相同方式再讓另一隻腳出來~這樣電容就拆下了~
    但不建議零件腳還在焊點上時~直接吸錫~因為一定吸不乾淨...會狂吸~用久了~焊點會容易脫落~
    以上做法都有人使用~不過以第一種方式最好~而拆電容一定要注意極性~有的板子不一定會標示白底為負極~所以最好拆一顆裝一顆~電容量及耐壓也不會搞錯~
    清錫部份:
    清錫的方法有三種:
第一為躺著的電路板:
    烙鐵先上焊點約3~5秒~待錫熔化後~用吸錫槍吸錫~如果吸不乾淨~可以上新錫後~再吸一次...如果灌孔還看不到對面~那就不要再試了~只要吸到有凹點就好~再用手鑽或迷你電鑽鑽孔~有凹點比較不會在鑽的時候鑽錯(因為在鑽的時候會跑掉=..=)~如果是迷你電鑽~要先讓迷你電鑽轉動了以後再鑽孔~不要碰觸電路板了以後再轉動~會亂跑喔=..=
第二為站著的電路板:
    將電路板立著~左手拿吸錫槍~又手拿烙鐵~而烙鐵先上焊點約3~5秒~再用吸錫器從電路板的另外一面吸錫~這樣的成功率會比較高~如果試兩次還是不行的話~一樣用迷你電鑽或手鑽的方式清灌孔~
第四為全部用鑽的:
    此方法比較適合有經驗的人~或吸錫槍無法清錫的人~只要把焊點弄到有凹點~再用手鑽或迷你電鑽鑽~原則上用0.6~0.7比較適合~不夠大再稍為擴孔一下就好~用0.8的比較容易把灌孔的銅箔弄掉~
    焊零件的部份:
    先將電容的腳剪等長(不要剪太短)~焊接時一樣要先將烙鐵接觸零件腳及焊點3~5秒後再上錫~再換另一隻腳上錫~兩隻腳都上錫後~先剪掉過長的腳~再用左手壓著電容~點焊一隻腳~再換另一隻腳~主要是讓容貼附電路板~以及讓錫包覆剪腳後的金屬面不接觸空氣~這樣就完成了~
    而電容本身都有正負極~一定要看好~不要接反了~不然會放鞭炮喔=..=

网友G:
我用30W的內熱烙鐵給主板換過幾次電容。更換2個引脚的沒必要用那種拆焊台。

用烙鐵加熱電容一個引脚,確認那個引脚在主板孔中的焊錫全部融化之後,按照加熱的那個引脚到沒有加熱那個引脚的方嚮對電容施加一點點力,將那個加熱的引脚稍微網上移動零點几毫米。然後加熱另外一個引脚,同樣的方法,將那個引脚向上提一點,反復幾次就能把電容取下來了。

然後用烙鐵加熱那兩個孔,將突出主板的焊錫清理乾淨,孔里的不用管。然後將新的電容兩個引脚對準那兩個孔,同樣的方法將電容奘到主板上,不過是施加略微向下的力。奘的時候次數要比取的時候少很多次的。

如果你的烙鐵足够大,那麽可以同時加熱兩個引脚,就更省事了。等兩個引脚的焊錫化了之後直接一提就出來了。奘的時候引脚對準了兩個孔,稍微用力往下壓就可以了。

這種方法對工具要求簡單,但是關鍵點是你要確性焊錫是融化了再提,不然會損壞主板的連綫。我用這種方法已經更換了很多主板上的電容了,沒有出過問題的。根本不用清理孔中的焊錫的。

网友B:
回覆13#~~~~~
我怎摸看不懂.....這是哪一國的辭意....

不過我拆主機板電容~~大致上也是你說的這招...
我要焊回去的時候~~先把洞裡面的錫給吸掉~~
這樣電容才好焊回~至於怎摸吸呢~~~板上有大大發過教學文章~~~
去找找吧..

提示~~要融裡面的錫~就是用新的錫去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覆13#~~~~~
我怎摸看不懂.....這是哪一國的辭意....

不過我拆主機板電容~~大致上也是你說的這招...
我要焊回去的時候~~先把洞裡面的錫給吸掉~~
這樣電容才好焊回~至於怎摸吸呢~~~板上有大大發過教學文章~~~
去找找 ...

他是說左右加熱左右搖,是可以拉= = 但是遇到大舖銅真的30W要焊下來可能要去拿"落鑽"(台語)...
看很多去了...焊回去也會空焊...

网友:
銅箔面積比較大的...烙鐵開到...365度~400度...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位是對岸的網友留言的。他將簡體中文轉成繁體後,雖然是繁體中文,但用語裡面參雜大陸用語和台灣用語,看起來就會比較怪異,但意思還是可以從上下文慢慢看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機板拆電容要點:

焊槍部份,我確認我把朋友的用壞了,曾經插電整晚忘記拔掉電源...
也補買新的頭,與替自己再買一隻新的...
銲錫部份,好死不死...原來我之前那條比較好的,用光了..剩下這條是垃圾牌,連詢問電子材料行,人家都不建議使用!
改推薦一款奇怪的牌子? 反正不貴,小小一條才40元...也順手買了電路板,打算拿報廢電容練功

至於原有的主機板,確認焊點被我打穿,無藥可救了,朋友的那塊則是花300元請人焊,竟然復活了!?
猜想我一定是缺手鑽、熱風槍,不然怎會兩個洞,從晚上搞到天亮,依舊打不穿...

感謝大大給予完整的文章,我會找時間好好練習,主電腦剛復原,有許多東西要調整...
小弟之前是電腦維修工程師+程式設計師,只是好死不死這次2台重要電腦一起燒掉,已經完全退出此行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30W的內熱烙鐵給主板換過幾次電容。更換2個引脚的沒必要用那種拆焊台。

用烙鐵加熱電容一個引脚,確認那個引脚在主板孔中的焊錫全部融化之後,按照加熱的那個引脚到沒有加熱那個引脚的方嚮對電容施加一點點力,將那個 ...

哇...30w 怎夠力? 我之前參考 烙鐵焊接圖文教學1.0版.pdf
買了一隻可以瞬間加溫的,用到抓狂...整隻貴貴的焊槍,就在惱羞成怒時,被我給破壞了...=.=

不過仔細參閱您的發文,覺得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今晚就拿舊主機板,研究看看

网友:
加點銲錫,在把烙鐵放上去,溫度夠銲錫開使溶解,在左右搖

加點銲錫,在把烙鐵放上去,溫度夠銲錫開使溶解,在左右搖,及可下來,
清除洞,加點 銲錫,用烙鐵放置洞口,溫度夠銲錫開使溶解,使用一般用牙籤穿過洞口,OK
多試機次,必能OK

网友:
我是使用60W的烙鐵,一把吸錫槍
解焊前加點新焊錫
新錫會帶舊錫溶化
後用吸錫槍,一吸不用清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