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讓燈管恆亮 (已解決-謝謝各位回覆的大大)

楼主(2010-01-14):
請教各位LCD維修達人,如何讓燈管恆亮,

狀況是,我有一台HANN-STAR,(瀚宇彩晶)型號JW199A的液晶螢幕,因面板故障,所以就將它拆解,現在有一片機板,面板控制按鈕,二支燈管,我想把燈管拿來當照明,但按下電源開關,燈管亮約二秒就熄滅,請教各位LCD維修達人,如何讓燈管恆亮,

网友:
大大你好
可能為高壓異常或是電源異常導致保護了
若是電源板的話只能查修或更換掉
高壓板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是把高壓板的PWM IC保護腳取消掉....
或是買一片4燈高壓板換掉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誤會了可能是我描述不清,我不是要修理這個螢幕,而這個螢幕的面板故障,所以我把它全部分解,留下機板,控制面板,及燈管,這些是好的,而我是想拿這些零件做照明用,(好玩的性質),我剛剛想到一個方法,燈管就可以一直亮,但是這個方法,很不方便,就是把vga線接到開機的電腦,燈管就會一直亮,所以我想應該是有一條線路去啟動,螢幕機板的某個元件,而使燈管能通電發亮,但不知要如何做,怕萬一隨意短路,可能會使機板燒燬,故,不知有無高手能解答

网友:
這個4燈管的B/L,你得找出B/L的 ON/OFF,然後找出ON需要的電壓(可能是5V)

這個大雜燴的版可能很難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我的等級太低了,所以B/L是什麼,能否詳解

网友:
BACK LIGHT

INVERTER
通常有Vin GND ON/OFF ADJ等腳位

Vin=電源
ON/OFF=開關
ADJ=亮度調整

有時候板子上面會有寫~~

网友:
拍一下背面 IC型號要看清楚  才知道是哪一條是啟動輸出點

网友:
這一台是一體板.故障非常難修.通常是無電源.這樣玩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你好,這板子後的ic為TSUM16AKLF-1   ASMS535020D  0916F因IC被簽字筆畫到,所以看不太清楚

网友:
這哪一台項機阿~~~~拍的這摸清楚.....
不過~~~不是要你拍這一顆IC....
是要你拍第一張照片右半邊的背面....
那邊是高壓的區塊~~~~只要能找出控制的線路~~~
加入電壓就可以直接點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大你好,這一台相機大概買了10年了,是FUJIFILM富士FinePix 50i,當時買的時候,應該是消費型相機的高階機種,實際像素200百萬,可用不知啥技術到400萬畫素,但這一台相機用了幾年後就故障了,於我又買了CANON的900TI,不過,900TI用了不到二年也壞了,現在已被分解,要等到有一天,在網拍上找到有人拍賣壞掉的相機再來試試能不能修,而這台富士FinePix 50i,是在大約半年前網拍上花了二百元買到的故障品,將二台故障機合成一台,50i又重新上陣了,50i的近拍真是非常好,所以當初故障後就保留下來,

附圖第一張是高壓後面的ic照,第二張是PENTIUN 處理器內部的晶片,第三張是CANON的900TI的分解圖,當時手癢把它全部分解,現在只好等等,看能不能在網拍找到故障機

因為要符合800X600的圖片格式,不然原圖的畫面更清晰銳利

网友:
回复 网友E:

唉~大大 我就是欠這塊好的板子,結果你要拿來玩點燈><
這塊板子如果是好的,我真的很想要,好了回到正題
其實如果你要用板子把燈一直點亮,不用用到這塊板子(有點浪費),只要一般的高壓條+點燈器就ok了
如果你問什麼是點燈器  那就是   可以輸出5v與12v直流的一種電路  很好製作的,我是自已製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然你教我做點燈器,我把板子送你,你就在本站貼一個製作點燈器教學,等成功後,我再用貨運到貨付運費的方式把板子寄給你

网友:
okㄚ  你把你的信箱給我 我直接寄到你信箱~~但重點是 你要會看電路圖 ^^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認為將製作方法,在顯示器維修這一版,開一新帖,想了解的網友都可以學習,不知是否可以,再者,我的等級太低,看電路就要對照參考資料,所以希望大大,用比較淺顯的方法,把材料及方法詳細的說明

网友:
1.買一個四燈高壓版
2.供電(如12V就輸入12V)
3.on/off腳給5V
就可以了啊,不要把問題複雜化.

网友:
同一樓上大大~買一片小4PIN的高壓版100~200...再去拿一顆不要的POWER就有12V跟5V~~線接一接~~怎樣啟動去看POWER版~
如果要精簡去找一科12V的小變壓器再去買一顆7805裝下去就行了<--不知道電流夠大嗎??這是我的想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原本想說用現有的東西,只要接一些線路就可以用了說,不過這片板子稍為大了點,其實很不是很方便,用大大的方法是不錯的建議,感謝啦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大 你的想像可不可以啊,我不想試,免得燈管燒光光,CCC

网友J:
.....拆報廢的液晶找小塊一點的來改不就好了.....
而且也不用一次點4支吧.....沒什麼效果.....除非想把眼睛弄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拆報廢的液晶找小塊一點的來改不就好了.....
而且也不用一次點4支吧.....沒什麼效果.....除非想把眼睛弄瞎了...

又不是一直盯著燈管看,怎麼會看到瞎了,太恐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已貼上點燈器製作方法了喔^^

楼主:
回复 网友L:

有點過去看了,感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謝謝啦,請把要寄送的地址E-MAIL 給我,不過要星期一才能寄 gt.jack@msa.hinet.net

网友:
回复 网友N:

ok!謝謝嚕~我寄mail給你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