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5 的高壓線圈可以用其他何種的取代呢?

楼主(2010-01-14):
請教各位先進大哥:1.BENQ T705 的高壓線圈可以用其他何種的取代呢?因為他會冒火花.他的編號是1J.26048.011好像都沒人在賣.
               2.還有有辦法確認高壓線圈的好壞嗎?要如何量測呢?

网友:
這裏有賣

現在都用通用型38.48可以用但一次要更換一組兩個以免電壓回授不穩
這裏有賣http://home.so-net.net.tw/fujicolor0905/LGGDIYPRICE.htm

楼主:
感謝回答.不過我的是(1j).26048.(011).一般都是19.26038/48.001.這樣也可以嗎?

我再次強調我的是1j.26048.011.非19.26048.001.謝謝.請注意第2碼跟倒數第2碼不同.

网友:
都可以

是看前面的編號011跟001都可以我換過很多都可以代用

楼主:
大哥感謝回答.不過我想再確認一下.你說是看前面的編號可是我的前面是1j.不是19這樣可以嗎?因為原本不換高壓線圈還沒怎樣.換了19.26048.001後保險絲.5707都燒毀.高壓線圈的腳還會冒火花?謝謝

网友:
會燒毀應該是沒焊好吧

會燒毀應該是沒焊好吧造成短路引起我沒試過裝上會冒煙而且我都一次換兩個

网友:
謝謝分享 讓我受益良多

网友:
原來高壓線圈也有通用的
不知道PLATARY大能不能再詳細說明一下
它代換的原則和須要注意的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