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 MX VER2.0 卡D0

楼主(2010-01-14):
除錯卡 卡D0 前一碼C0

PR 正常 C不正常 只有0.36V  正常為0.4V

我先從記憶體那開始測  RT9173B

W大有說過 但他的是RT9173A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45-1-4.html

RT9173b  第一腳 IN    3.3V
         第二腳 GND
         第三腳 VCNTL 3.4V
         第四腳 REFEN 1.32v
         第五腳 OUT   1.32v

         第四REFEN 跟 第五 OUT 正常電壓應該為1.25V 目前是1.32V(明顯偏高)

         再來量旁邊兩顆MOS APM2054N

   第一顆 G 12.02V            第二顆   G 4.14V
              D  3.28V                    D 3.28V
              S  3.3 V                    S 2.45V

         量記憶體插槽 第一針腳 電壓為 1.31V 正常應該為 1.25V
         量記憶體插槽 第七針腳 電壓為 2.65V 正常應該為 2.5 V

         第二顆MOS 有接一顆電解電容 在線上量 用數位萬用表 不會充放電 拆下量正常

         目前 RT9173B 以換過了
         還有 MOS兩科也換了9915
         電容也換過了
         還是同樣的情況 時鐘0.36V

         時鐘晶片會發燙 ICS UA431457(原本就會發燙 換過MOS跟RT9173B也是一樣)

         RT9137 接一個 CSI 93C46S  12368腳無電壓 4腳.3.8  5腳 3.38 7腳3.32 93C46S.pdf (481.4 KB, 下載次數: 74)

         CSI 93C46S 可用哪顆代換

         還有我用478帶燈 有一顆不亮  是這個的關係嗎?? 不會又虛焊吧 !!
         上次 那塊P4p800SE 弄好後 又虛焊了 用了兩三次 都一開始能用 再過一下子 帶燈測試又少了一兩個燈
         目前手上只有熱風槍而已   看來要買預熱台了

         照片待會補上~~~~~~~~~~~~~~~~~~~

网友:
既然你有發現CPU座有虛焊那你就從這方面開始動手

网友:
P4S800-MX這塊板子在論壇內有很多相關案例。
93C43式儲存網路卡的卡號及它的韌體程式,正常來說它並不會損毀。
記憶體電壓還在容許範圍內,不用杞人憂天。
電容充放電必須拆下來量測才能夠看出來。
ICS UA431457為時脈產生晶片,它會發燙是正常的(主機板上除了處理器、南北橋,接下來就屬它的工作溫度最高了,甚至還超越南橋,但很奇怪的是沒有廠商設計時會在它上面加上散熱器)。
有帶燈假負載當然很棒囉!很容易就能查到CPU座是否虛焊!
未必馬上就要買預熱台.....看到很多買的雞絲都比我多,結果基礎都沒打好,沒辦法善用已經買的工具,實在很可惜。

楼主:
那果然又是虛焊了  真的是越修越無力!~

手上十塊板子 有八塊是虛焊 並非我的帶燈假負載有問題

我有測試過好的板子真的是全亮 不正常又查不出原因的 一定有一兩顆燈不亮或更多
用熱風槍在板子下吹 根本沒用  試過好幾次了 好也只是好一下子 沒多久測試又有幾顆燈不亮了

我看買預熱台應沒啥作用吧 看網路上說的 虛焊真的很難處理~~~

不然他們也不會買壹台好幾萬的機器~~~~~
更何況是一台幾千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虛焊很多~加焊的話~一定要 清乾淨(我都用香蕉水)衝裡頭 乾囉 上 助焊濟 在加焊
大概2次 不行 就放棄 ~因為在用 也是多餘的(拆起來 你看~虛焊的地方點都髒囉-難怪黏不住)
有時候 座擴孔 ~..
看對岸都是要換新座 就OK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