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A902換了電容後 還是有其他問題 ~ 請幫忙

楼主(2010-01-14):
viewsonic VA902 19吋螢幕 ~
原本完全無畫面 ~ 高壓版換電容後

楼主:
補上圖片 請大大們幫忙 謝謝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c506 的話 可以用c507的更換下來
或是沒有的話 可能是你更換電容下方的納各八隻腳的 掛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建議其他的電容一併換掉 !!!

檢查有無虛焊重新補焊 !!!

AD 板上的電壓請檢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506 的話 可以用c507的更換下來
或是沒有的話 可能是你更換電容下方的納各八隻腳的 掛了

我找不到 c506 請指導一下 哪一顆是 c5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其他的電容一併換掉 !!!

檢查有無虛焊重新補焊 !!!

AD 板上的電壓請檢查 !!!

嗯 那那顆大砲 100uf 450v 應該不用換吧 !

查電壓 不會 ><  等等來翻一下舊文章看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506 的話 可以用c507的更換下來
或是沒有的話 可能是你更換電容下方的納各八隻腳的 掛了

喔 大大是說版子上有 c506 的話 可以用c507更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506 的話 可以用c507的更換下來
或是沒有的話 可能是你更換電容下方的納各八隻腳的 掛了

八隻腳的 那周圍版子上黃黃的 是否壞掉才會這樣 ?

网友:
上電開機必須將VGA信號線與电脑連線,
否則會出現無信號並且關閉電源.
這塊板沒有C5707或是C5706.
八腳IC是AOP605,網上可以查到資料.

楼主:
AD 版應該無壞 ~ 電腦畫面現在會出現約1秒 但是不是很亮 !

電容全部換了 ~ 也全部補銲了 !

高壓版還是有 斯斯 聲 完後 就沒畫面了 !

P605 電子材料行會有嗎 ? 還是要在網拍買 ?

P605 BD5V29 後面這英文數字不一樣 可以嗎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拔掉A/D版,單獨P+I版做檢測
然後檢查SRF104OC 及 SRF10100C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若正常應該是高壓版有問題
若不正常,斷開高壓版的供電確認是否為電源版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抱歉 更正一下 C5706 OR C5707 一一我在忙都會打錯或少打字抱歉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