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不用吸錫器電烙鐵拔IC

楼主(2010-01-14):
老外用空壓機氣噴焊點,沒用吸錫器就能拔IC,不知多層板行不行
風壓不知多大能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l8XhH5GK7o&NR=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思考邏輯!

感謝分享!

网友:
這個方法或許大家看起來很新奇,但是如果你是四、五年級生,我想你的答案就不一樣了,那個工具是早期市面還沒有吸錫器前的吸錫代用產品,我很早以前就用過一段時間了。
由於它的"呼吸量"不大,它只能對付單層板。
對了!這個工具大陸叫做皮老虎。

楼主:
謝謝大大指點 我又學習到新知識

网友:
看起來是把錫噴掉
不是吸錫
等有工時後 試試空壓機噴錫法

网友B:
請問影片中~那老外有先用一瓶東西先噴在上面,然後用毛刷刷均勻,再表演
請問哪一瓶東西可能是什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影片中~那老外有先用一瓶東西先噴在上面,然後用毛刷刷均勻,再表演
請問哪一瓶東西可能是什麼呢?

在很多拆 SMD IC 的影片中看過..

可能是助焊劑、松香..

用來讓熱度均勻的,這樣熱才會平均,不會某 "點" 過熱,燒壞零件或銅箔..

网友:
不錯,不同的方法效果也一樣真是太厲害

网友:
蠻特別的拆法.有機會再試試看.

网友(2010-05-14):
噴的到處都是XD... 搞不好還會反射打到眼睛~ 還是用吸的好!
有時候有一好沒兩好... 手動的還可以運動!

网友C:
這個方法後續還要清理噴散的廢錫,還是用吸的實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方法後續還要清理噴散的廢錫,還是用吸的實在

用過後了解,支持你的見解

网友(2010-06-13):
我也贊同用吸錫器,應該會比用吹的好用。謝謝分享。

网友:
只適用在單層板,複合板不適用,因為零件是貫穿焊接的

网友(2010-07-24):
適用在單層板,複合板不適用
這個方法後續還要清理噴散的廢錫,還是用吸的

网友(2010-08-28):
以前沒帶吸錫器,還用甩的,不知到有沒有人用過
現再沒有吸錫器,就會找客人家有沒有不要的電源線粗一點的
就很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前比較多單面印刷的, 不僅可以用甩的
還可以輕敲桌子讓錫震掉. 不過多層板之後就很不好用了
加上如果板上還有BGA元件, 震一震還會出現裂錫

网友(2010-10-16):
應該還是用吸的比較好吧!!

网友(2011-07-11):
第一次看到, 蠻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