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跑線問題

楼主(2010-01-14):
請問各位大大主機板跑線的定義是...
跑線是正面還是反面呢??我有買一本維修主板的書~~
但各個元件的代號每張主板都不太相同,讓我很困惑
可以請教各位大大有神麼訣竅吗??
我是新手有些問題比較白吃請多多見諒

网友:
你好 ~
我也是新手  目前也都在練習  ....
我也都有看書  跟 來這網站 看看

就我所知  因為有可能正面 找一找 線路也會跑到反面去耶

所以修一片主機板有可能要翻來翻去 好幾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8159-1-1.html
大大您有看過這篇嗎?

网友:
建議一下

1.準備一個好的光源
2.放大鏡
3.自己DIY兩支功能不一的探棒,一支將逢衣服用的針焊在探棒上(這是用來接觸比較密集的探測點,比較不容易短路到其他測點
                             一支做成銅刷頭(這是用來比較大面積,約略尋找可能的線路,不用一個一個點去測,抓線路
                             可以比較快速)
4.最重要的一點:超級有耐心與毅力  <------------這是廢話也是實話

再來仔細分辨一下線路粗細的不同,跑線路的時候也比較不會走冤枉路,兩面翻找是一定的多跑就熟能生巧了,不過跑線路
前,對於每個廠牌所設計的不同,線路區塊大致分佈情況,以及所慣用的一些型號IC要稍微了解一下,跑線路就比較輕鬆了

*至於你說的零件代號的不同很困惑,比如說:閩南語說四輪的,轎車,汽車,車子,不是說的同一個東西嗎!
重點是你要能看到零件就能知道它是電阻還是電容或是電感,這是跑線路最基本的認知吧!也要知道零件大致功能作用
跑線路才會有意義,要不然你跑通這一點到下一個點,你也不知道它在幹嘛! 跑來幹嘛!你說是吧!

修東西要許多的基本功,我也還是入門者,以上建議希望對您有所助益.

网友:
j大已說的很好,我補充一點,要先懂得判斷故障點,把故障點縮小範圍,不然

會跑到"起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P大讚美!
老實說這個星期都在跑線路,跑到現在還在"起肖中"...唉!....不知何時能痊癒囉
上面所說其實這個禮拜的感言,作夢都在跑線路,已經病入膏肓了
我只希望其他新手別像我這樣"口憐"喔!

网友:
首先要有心裡準備 !!!

1.可能頭暈眼花 !!!

2.腰酸背痛 !! 包括頭頸酸痛 !!

3.真想砸了主機板 !!

做好了以上這些準備 !!

你可以開始動手了 !!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小弟大概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