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P5Q ES/R 的問題

楼主(2010-01-14):
我有一塊p5q se/r 的板子,想知到是否正常,因為我沒有雙核的cpu,這塊板子是我網拍買的!:)
有上假負宰,偵測卡 rest燈 正常..可以開機. 也可以rest...問題是:第一次接上電源開機時..過5秒左右都會自己rest 一次然後再正長開機...,把power的開關..關掉,在打開時又會同樣過5秒自動rest然後再開機.....然後就一直開機不會在自動rest!
請問:這樣是正常嗎,因為打算過玩年買一顆cpu 來測試,但又怕把cpu弄燒掉
請善心人士幫忙.....

网友:
P5Q~
如果是原廠的應該還在保固期內吧?
自行送皇家給他測試不就行了?
我在網拍買的主機板還沒遇到會燒CPU的!(頂多遇到維修板)
板主不知道您要上何神U?要如此小心???

网友:
有聽過 AM3 CPU 的 插上 AM2座的版子 燒過 CPU . ...................................真的

楼主:
這塊主板是我買故障品只花500元!...它只有背面斷了5跟細線...我把用ok線接好了!
所以也不卻定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我就可以幫我的舊電腦升級,  顯卡也買好了atiRX3870微星的!
只缺記憶體....跟...cpu.,打算買E8400+DDR II 1GX2 1066的來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一直在物色965的板子!
家裡一棵PentiumD躺在角落卡灰塵很久了!一直想讓它重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主板是我買故障品只花500元!...它只有背面斷了5跟細線...我把用ok線接好了!
所以也不卻定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我就可以幫我的舊電腦升級,  顯卡也買好了atiRX3870微星的!
只缺記憶體....跟...cpu.,打算買E ...

.....故障品還賣500......太貴了吧.....

楼主:
這塊板子當初購買時,原物主說:他在鎖螺絲時,弄到的!背面又上腳的螺絲口附近的線,一次劃斷5條...切口整齊 ,他還有拍特寫劃面...重點是沒送修過!起標價500元....看到這裡,不由得起了貪念買下它! 製造日其2008/7月 序號:88M0AI005374 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接好,只差沒有用高倍放大鏡..因為我用眼睛找 ....看到快要變閃光眼,ps:線真的很細(真是的做粗一點不行嗎?)其實有靠電表的BB檔!還買了假負載跟貞測卡....原本想說可以撿到便遺的說!
情形是:上假負載時!...可以排針on/off  也可rest  不上假負載:只能on/off  忘了說:它開機5秒再自動rest過後..只要不切段電源....可以一直的正常短接排針做on/off 跟rset動做..ps#:.只有第一次接上電源才會自動re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當然上假負載會有這樣的狀況!假負載只能夠做初步的P、C、R檢測,若要在進一步確認板子能不能跑碼,那就要上真U上去了。

線路當然很細,應該是AD線之類的,大大您想想,一張主機板只有那麼大,要怎樣塞那麼多元件下去.....只要不是電源線,能夠盡量縮小佈線面積當然就要努力的將線用越細越好(只要蝕刻時能夠保有相當的良率就好了!)

楼主:
喔!原來如此,了解了!..只是找線真的很費眼力! 謝謝S大的解說!
.

网友:
其實華碩新型的板子(從黃色改黑色)..因為很多人說是大便色...都會有所謂的省電功能及噪音偵測.所以會重開機.決定是否要省電或性能.可以進去BIOS關掉.關掉就不會囉......因為我也有一片一樣的不過我是買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CC  PD 俺還2科說~_~埃 你要版 俺挖片賣你哈CCC 俺這很多片屍體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沒關係啦!阿國大,謝謝您!
PD還躺著.... ....我現在的機器是用K8 athlon 64 3000+ 939,這顆人家說要超頻才實在...我沒超,怕板子不耐超。記憶體速度測試竟然還比部分core 2 還快耶!記憶體控制器的加持。

楼主(2010-02-14):
回復:10#

感謝你的解說,這樣我就更有信心了!RAM 已經買好了!十詮的1066 1G*2 ,現在萬事具備,只缺CPU ,(等初5過後再買...),如果一切順利...........那麼就真的很直得了! ps:我是回來灌水的!

楼主:
無言的結局......Qrz...

昨天忍不住了!拿了錢就往店家衝!本來想買e8400 E0板的CPU,結果得到的答案是:拍謝!這顆目前以停產了!現在沒有貨,.........無言! 沒法度! 考慮了一個下午,就買了Q8400 $:NT5450元
感覺有點痛!
回到家裡,就把所有準備以久的零組件接上 ,滿心期待...................結果!事實是殘忍的!........
短接power排針,電源開了一秒,風扇動了一下就自動段電,拔掉小4PIN的12V電源也一樣情形!
這下(心情蕩到谷底,好想從101往下跳!.............)
問題一:我用的電源供應器是350W連鈺核電廠...........W數不夠一點點,有差嗎?...只上CPU裸測也一樣情況!  PS:用假附載:正常動作
問題二:我有跟換主板cpu旁的電容...16v 270u 換16V470u 固態的!從PE35-DS3身上拆的!4顆全換....(無聊...為啥要換,因為被我的姪子用斷一顆,甘脆4顆一起換....)因該沒差巴!心想電容量越大慮波效果不是越好?
我現在考慮該換POWER,還是該換主板,.....哇哩勒!不管換哪個,都會感到有一點痛,只是痛法不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修主機板了....
會斷電,查ATX電源接口阻值。

楼主:
回復:s10274chen大大

1橙(35)  2橙(35)  3黑(0)  4 紅(40)  5黑(0)  6紅(40)  7黑(0)  8灰(80)  9紫(55)  10黃(60)
11橙(35)  12藍(nc)  13黑(0)  14綠(140)  15黑(0)  16黑(0)  17黑(0)  18白(nc)  19紅(40)   20紅(40)  以上ATX20pin +4pin  21黃(60)   22橙(35)  23紅(40)  24黑(0)
---------------------------小4pin  1黑(0)  2黑(0) 3黃(110) 4黃(110)   我是指針式三佣電表量的!
R*10檔!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起來沒啥問題。
會斷電,那就排除是ATX電源接口了......需要往主機板上面查了。
注意看看板子有沒有錫渣之類的...也有可能是這樣造成故障的。
斷線的地方...有電源線的話,注意看看有沒有互相「阿斯」。
就需要靠您自己囉。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電容值是可能會影響PWM MOS 之後CPU電壓,一般都是儘量用相同值的電容.
差一級不算太多,但是差一倍是算差很多的.

网友:
.....我有沒有看錯阿~~~~一顆CPU要5千多...
效能真的有這摸好嗎?......

楼主:
回附18#

恩!感謝大大的協助 ,我在去找看看有沒有相同的電容,只有盡力而了!

网友:
是阿就是要那麼貴

參考看看http://www.mymypc.com/vbp/modules.php?s=&file=index&name=price

另外如果主機板被切斷的線是訊號線的話,可能不是OK線接一接就能解決的...

總之加油吧^^

楼主:
回復:21#

不懂!有差嗎?為甚麼信號線用ok線接上行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G:

高頻線路通過OK線後,可能產生雜訊,主機板的訊號線路是連長度都得要求的,所以才有蛇行的線路

不過這部分我也不熟n_073|

网友:
如果是AD線的話...用OK線...或是用錫補焊都會出問題的.....
尤其是在CPU與北橋之間的通道...但正常來說~~~因該還是會開機~~
很容易當機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您現在可以貼圖啊!可以貼出您補線的地方。補線的時候要用放大鏡。
我之前補過一條線過,那條線是被我挖北橋散熱片挖斷的(不知道是用散熱膠布黏的,超黏的,還有一塊K7板子,更慘,北橋直接被我挖到拔絲),補線補超久的,沒用放大鏡很吃力。
AD線為了抗雜訊,多會走蛇形,若筆直走線,很容易串音,甚至工作頻率拉不上去。
在補線時,您銅箔刮交錯的,OK線的焊接位置,一前一後。

网友:
要補圖也因該捕到這邊來......那個帖子請自行刪除吧......
而且~~~都肯花一顆這摸貴的CPU...怎摸不買數位項機????

PS~~~我強烈懷疑~~~那線有真的斷了嗎?還有~~這不必用OK線捕了吧...直接托錫...就可以補上了...

楼主:
回附26#

 被你打倒了!我就是為了省錢才會買故帳的來修,cpu我存了好幾個月才買下的.板子要是正常,我還需要問東問西的亂無頭續的修嗎? (看起來沒斷正是他難修的第方,
線跟線的距離不到幾哩米,我自認無法托錫,因為會整個連成一團n_147| ),我只會去買新的主機板,不可能去買數位相機!:on_164|

网友:
這塊版子做的滿堅固的..理論上假負載能開機上cpu也因該能開機....大大妳是否用原裝散熱器.775的板子用原裝風散大部分都會使cpu座變弧形(注意看看).....大部分建議有底座的散熱風扇才不會讓板子變形.也注意775cpu座裡的針腳有沒有變形或歪掉.......還有這塊版子300瓦就能開機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