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F-150電容錶疑問

楼主(2010-01-15):
小弟最近買了一台YF-150電容錶, 這幾天在使用的時候發現在測電容的時候, 顯示容值好像會一直上升不會固定下來

舉個例子, 像我在測6.3V 1500uF的電容, 測得容值是1543uF, 然後隨著時間的增加, 錶上顯示的1543變成1544, 再過一段時間變成1545, 然後還是一直上升, 只是上升的時間越來越慢

請問這樣的狀況是正常的嗎?? 一直上升,那到底容值是多少@@??

麻煩各位高手解惑,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正常的現象,你的儀器沒有壞,因電容器的容量會隨溫度變化而變化電容量,但其變化誤差值不會太大

网友:
所以你可以注意有些電子元件上都有標示精度%~
不見得相同製程下的零件一定都是一模一様~(外觀是拉)
再加上外在溫度影響!(夏天量測跟冬天量測會有一定的誤差)
當然!
製造過程中越是講究品質越好~
你可以試著把日製電容跟台製電容拆開~
會發現為何價格差好幾倍的原因~

网友(2010-10-03):
一般電容表的設計,多半是轉換成電壓或是頻率,再轉換成數值顯示出來.

再則待測電容本身有誤差
電容表的精確度本身也有誤差

你所看到的:應是電壓充電電容所造成的狀況,
當然如前面所述工作溫度也是考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