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今天拆自已的22吋螢幕結果發現…

楼主(2010-01-15):
今天拆自已的22吋螢幕結果發現…怎麼裡面的鐵殼沒有固定住?這就是對岸做的品質還是說 原來的設計就是這樣?
如下圖 大家可以看到鐵殼有孔,但確沒有固定座,連螺絲也沒有,這……是原來的設計 還是我買到……

整個是放上去,完全沒固定

整個是放上去,完全沒固定

完全沒有可以鎖螺絲的地方

完全沒有可以鎖螺絲的地方

网友:
通常沒螺絲也是用卡榫是~~
有螺絲洞卻沒螺絲孔~~
還有一可能~省成本~~他是利用VGA孔固定,因為我有看到腳座固定孔~~護蓋只是幫助散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來就這樣.因為它直接放在面板的背光模組上.沒有再作支撐鐵架.所以無法再上螺絲.

网友:
3隻鳥的 VIEW SONIC 22吋 還在保固吧 ~ 挖  你拆囉 還有保固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已的液晶ㄚ  管他保不保固,反正壞了也是要自已修 ^ ^,這台是沒壞啦,只是螢幕開著的時後 會有高壓線圈的聲音出來,所以就拆下來補焊,也順便把1000uf 10v的電容(沒壞) 換成1000uf 2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有你的還在保固中你就拆囉

网友:
這種設計  很多家都這樣呢''   LG 我也遇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撲 寶內較修免錢的勒
俺都善加利用  有要較大陸NB主板的可以找我 我幫你殺價 我有配合的原廠可以拿貨  ASUS 保固3各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撲 寶內較修免錢的勒
俺都善加利用  有要較大陸NB主板的可以找我 我幫你殺價 我有配合的原廠可以拿貨  ASUS 保固3各月

......一下問掏寶...一下又跟原廠有認識....
你的人際關西~~~也未免擴展太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