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ujou要的12v、5v點燈器電路(分享)

楼主(2010-01-15):
自製點燈器
做的不怎麼好 至少可以用,當然如果你要做的很漂亮就要靠自已了
如下說明:
圖一、電路圖
材料: 7805 1顆、470uf電容2顆、led 1顆、電阻330歐姆1顆、電路板1小片、DC頭1個。這些東西電子材料行都很好買到 總費用應該不到50元。
補充7805接腳   正面對自已,由左至右數,左邊為第1腳接12V的正極,第2腳接地,第3腳才是輸出5V喔
圖二、完成品
紅色是12V 黃線是5V 黑線是接地。另一組線也是一樣,都是12V 5V 接地。
圖三、完成品近照
圖四、接高壓條照片,當然也要有12V輸入(DC頭接12V變壓器),因為高壓條要吃12V 接地,為了讓燈一直亮著,就要把5V接到ON/OFF。

网友:
G O O D~  固的! 非常好!

小小建議, 你可以在 5V 輸出加一個開關, 就可以 ON/OFF, 讓它接地或 5V, 太久沒用不知道那叫什麼開關? Sorry!

很棒的分享!

网友:
恩恩 謝謝分享 有空來做一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再去買材料來試試,謝謝

网友B:
ON/OFF 的 5V 不知道能不能用稽納穩壓過去n_079|

我有看到測試部這樣搞,只需要一顆稽納一顆電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應該是可以 會用7805主要是穩壓  ^^

网友:
要節省成本和後續點燈個人成本,建議減少零件直接用電阻就可,7805轉換效率很差.

楼主:
當然如果要直接接110v也可以 但是就要用到橋式整流電路了~

网友:
可以用POWER接嗎
上面就有12V及5V
綠線對黑線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    ATX  POWER  很好用

网友:
= = 我是拔機車的CCFL驅動器 來測試XD

就很多"笑連啊"車燈裡面有光圈會發光的還是車底燈 一個70塊.

12v的變壓器拿去直驅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OFF 的 5V 不知道能不能用稽納穩壓過去n_079|

我有看到測試部這樣搞,只需要一顆稽納一顆電阻

你是說你寄給我的那些板子嗎???
我看版子只用一根電阻串在12v或是24v就可以強制驅動了

网友:
請問鱷魚夾的功能是???
接電表來量測電壓!!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這樣沒錯n_080|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串一個1K電阻到ON/OFF

加稽納的是給LED用的

网友:
如果不用電源供應器 !! (atx)

單純使用一組 12v 的話 , 直接用電阻分壓取得 5v 就可以了 !!!

要是不放心的話加個稽納也可以 !!!

倒還不必用到 7805 穩壓 ic 啦 !!!

网友:
嗯嗯~~~電阻~~~就可以~~~~我都適用這種方式~~~~
記的高壓2燈~~~的話     一定2燈都要接~~~~
不然只會亮一下及滅

网友(2010-12-05):
DIY精神不错,不过有点麻烦,我们这边有现成的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5181823047

网友:
回复 网友F:

    想確認一下,我台灣下單,目前可順利送來嗎? (海關會不會擋出口)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三天前我还发了两批,已顺利到达!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昨天还正常发了两件过去,很正常!

网友:
可以用POWER接嗎
上面就有12V及5V
綠線對黑線短路
引用 网友H:
是可以的

网友(2011-02-15):
很方便喔~感恩分享~

网友:
真是很不錯的分享,改天自製一個試試看

网友:
哇...真棒!  有了點燈器...方便多囉!  謝謝!

网友:
有一些led燈接受電壓不可以過高,所以電阻在前面阻才不會崩潰,小瓦數的電阻是夠的。

网友: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加一顆電阻就可以點了~

网友:
+6.8k可以嗎??
還是用6.8k跟5k分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