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715關機白屏

楼主(2010-01-15):
請問一下這一張圖 那D201 D202 的IC編號 PJ4D SR34 我拆下來後可開機沒問題(本來一直閃螢幕閃綠燈 C5707沒問題連SG6841DZ都換好了) 但是關機後會變白屏無法變黑關掉 PJ4D SR34量起來一個正常 一個兩邊都導通 這個IC我去網路看沒賣 請問有替代好買的IC嗎 在這裡讀文章真使我受益良多 快完修了 謝謝回答

网友:
不知道時不是這個,蕭基特二極體

235.99 KB, 下載次數: 105

网友:
個人認為可以再問題點IC加上明顯註記(PJ4D SR34)老人家看起來有點吃力.......關機後白屏不代表是這方面問題~建議可以提供完整照片來看看.

网友:
D201 D202兩個其中有一個兩邊都會導通
那後面兩組C5707 可能有問題
Q203 Q204順便檢查看看 有沒有擊穿或短路
另外R207附近有幾個焊點 從圖片看來有空焊的現象
請加焊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關機白屏的話 , 應該往 高壓點燈 on/off 的電路查吧 !!!

142.22 KB, 下載次數: 65

网友:
對 但根據作者描述故障狀態
只能先請確認哪邊有問題

楼主:
果然沒錯 我換了D201 D202後關機 開關已經關了還是白屏 請問那Q201 Q202晶體的編號可告知嗎 我想換掉 我這塊PI版的晶片以花掉看不出來 謝謝指教